[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拆開此種水龍頭

楼主(2015-06-02):
各位版友好:
家裡浴缸的水龍頭關不緊,一直滴水。浴缸旁邊只有一個小洞,無法從底下拆除水龍頭,故想從水龍頭上面拆開來更換零件,請問有人拆開過此種水龍頭嗎?
水龍頭圖片

拆除把手圖片

楼主:
補上水龍頭圖片

网友:
要從浴缸裡面才拆得出來,一手抓住上面底座金屬環,一手從下面旋轉水龍頭,取下金屬環之後水龍頭往下抽出,所以浴缸沒開維修孔是拆不下來的。

這種龍頭是類似這種結構:
http://ysckyy.blogspot.tw/2010/11/blog-post_2203.html

网友A:
我猜是將附圖紅框處用活動扳手或水管鉗,
逆時針轉開換裡面的止水橡皮圈!
底下的電鍍環不需要動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將附圖紅框處用活動扳手或水管鉗,
逆時針轉開換裡面的止水橡皮圈!
底下的電鍍環不需要動它! ...

(借用圖) 正確,我家就是用這款,但下方會自轉,要hold住,再來換完還是須鎖回去,下方還是須能固定才能完工。

楼主:
感謝ysc大、kuny0605大和evanibm大的告知,只好找水泥工來開維修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