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One D270-26Dkk 元件求助

楼主(2015-06-02):
朋友送來一台小筆電
型號Aspire One series ZE7
故障原因:據了解插錯電源供應器,現在插上電源無反應,測量無電壓,應該是內部短路
拆下元件(紅色圈圈處PD8),測量短路了,拆下後可以觸發了
想請原件為何種,可有代用品

在DC電源輸入附近

在DC電源輸入附近

网友:
1SS355
沒屋頂有賣
ACER ZE7 MB SCH_N2600_(C3C)_(FRANK)_20110831C ACER AOD 270.PDF (870.64 KB, 下載次數: 108)

楼主:
找到了!謝謝兩位的指導,待料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謝謝兩位的指導,待料中~~~~

很抱歉
PD8我把它看成是PD5
所以是LAZY104所講這顆才對SMA6L20A
台灣好像沒人賣只能從料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
PD8我把它看成是PD5
所以是LAZY104所講這顆才對SMA6L20A

拆料版一班都有 這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