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特基二極體的特性

楼主(2015-06-03):
1.此款二極體的優點為順向壓降低(可提高電源轉換效率,並降低本身溫升),但其缺點卻是本身的逆向耐壓較低,即其逆向漏電電流較高,這也是為何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測量其反向時,指針會略向右偏轉的原因.
2.一般人認為解決之道,是選用較高逆向耐壓的規格,來解決此問題,這答案只對了一半,因耐壓較高者,其順向壓降也會跟著提高.所以選用時應多留意,何者才是你在意的.請觀看影片中5:22處之比較表格.普通二極體應用於高頻時亦應留意頻率響應(3:22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ture=em-subs_digest

网友:
這就是理論值易求理想元件難得,實際設計時也只能儘量取得平衡點。

网友A:
想要高耐壓跟低洩漏電流  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 所製成的元件是不錯的選擇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 ... at=10&id=301795
http://ssttpro.acesuppliers.com/ ... _Index_Id_1453.html

蕭特基二極體 英語維基有比較詳細的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ottky_diode

業界最低VF值的SiC蕭特基二極體(2012)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 ... at=10&id=290577

現在不知道發展到哪了

网友B:
說到...普通二極體應用於高頻時亦應留意頻率響應(3:22處).
參考(3:22處)截圖  藍/綠 波形 差異  我標示在紅框  那個就是 trr 逆向恢復時間

trr 逆向恢復時間 是蕭特基/高速整流二極體 都要注意的重要參數
不過有時候基本蕭特基二極體不一定會標示 trr
例如常見 1N5817~5819  1A/20V/30V/40V   看了幾家大廠都不標示 trr  不知為何???
onsemi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1N5817-D.PDF
fairchild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1N/1N5818.pdf
vishay    http://www.vishay.com/docs/88525/1n5817.pdf

onsemi  另一型 1A/40V 就標示了 trr 3nS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SR0340P2-D.PDF

高速整流二極體 trr 定會標示

trr 愈小 逆向恢復損耗愈少  所以減少些恢復損耗發熱
但不是一昧選愈小 就越好     trr 愈小 電磁干擾 會更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普通二極體應用於高頻時亦應留意頻率響應(3:22處).
參考(3:22處)截圖  藍/綠 波形 差異  我標示在紅 ...

那麼忙還來,雖然我很高興看到你 ...
不過這樣的話,你跟妹喝茶聊天的時間不就少了 ...

那個UF4xxx系列的,示波器有在用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說到...普通二極體應用於高頻時亦應留意頻率響應(3:22處).
參考(3:22處)截圖  藍/綠 波形 差異  我標示在紅 ...

請教各位先進:
在 60Hz 下所顯示的波形並無 300KHz 下有逆向恢復時間的波形,
究竟是在低頻下真的無逆向恢復的情況?
還是因為 60Hz 下,示波器時間解析度的關係,"無法看出" 有逆向恢復的情況?

网友:
trr - REVERSE RECOVERY TIME BELOW 10 NS, 1N5817~5822 ... 還有其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
在 60Hz 下所顯示的波形並無 300KHz 下有逆向恢復時間的波形,
究竟是在低頻下真的無逆向 ...

逆向恢復時間是要與輸入頻率作比較,60Hz的半波時間為8.3ms,故50ns的時間延遲,對60Hz而言影響並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要高耐壓跟低洩漏電流  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 所製成的元件是不錯的選擇
http://www.digitimes.c ...

Silicon-Carbide二極體的確是目前高壓第一選擇,不過實在太貴了,我前問過Cree的產品,一顆就要40幾美元,我的後級需要8顆,講究一點需要16顆,幾乎是天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ilicon-Carbide二極體的確是目前高壓第一選擇,不過實在太貴了,我前問過Cree的產品,一顆就要40幾美元 ...

>我的後級需要8顆,講究一點需要16顆

你是想達天聽嗎,怎麼需要用到高壓二極體? ...
想請問一下,你的後級是多少V/I,而所需的高壓二極體又是多少V/I?
前一陣子才在找二極體,從300V,400V,找到2000V,2500V,後來找到8KV,聽說以後也有10KV以上的出來.

有些高壓二極體在台灣難以買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ilicon-Carbide二極體的確是目前高壓第一選擇,不過實在太貴了,我前問過Cree的產品,一顆就要40幾美元 ...

高壓而且又是音響的話  要不要考慮真空管整流n_08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後級需要8顆,講究一點需要16顆

你是想達天聽嗎,怎麼需要用到高壓二極體? ...

其實以我的情況耐壓只需50V就夠了,會考慮SiC是因為其zero recovery並非耐壓,這部分影響聲音不小。不過一般二極體也可以利用Snubber方式解決recovery時產生的震盪,並非一定要用SiC。

PS. SiC用在音響上有兩派說法,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而且又是音響的話  要不要考慮真空管整流

不是高壓問題,我的是晶體機,真空管無法提供這麼大的電流... 然而我偏好高解析,真空管不適合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後級需要8顆,講究一點需要16顆

你是想達天聽嗎,怎麼需要用到高壓二極體? ...

2000V 以上的二極體,可以用 SiC 的晶片,或是用Si 晶片串聯 (內部晶片直接疊晶方式串連)。
我看過 90KV 的二極體。整個電路板要要泡在絕緣油內。不然光高壓產生的Arcing,就夠人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0V 以上的二極體,可以用 SiC 的晶片,或是用Si 晶片串聯 (內部晶片直接疊晶方式串連)。
我看過 90KV  ...

請問一下,你有知道賣2.5KV,5KV以上高壓二極體的商家嗎?
以前雖有找過,但是都是在國外,也沒有提供線上交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你有知道賣2.5KV,5KV以上高壓二極體的商家嗎?
以前雖有找過,但是都是在國外,也沒有提供線上交易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3%A4G%B7%A5%C5%E9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classf&c=001100160005&k=%B0%AA%C0%A3%A4G%B7%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001100160005

兩個名詞空個隔  搜尋的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