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32MPK-V 貼片二集體求助~

楼主(2015-06-03):
前幾天PO文求助R52電阻後,于是我換上 IC3的STR W6253 和 R52的0.36歐姆和補斷掉的線路後插電發現待機紅燈不段的閃爍,後來我把圖四中的Z6拆起來測量跟周邊的代號一樣是Z2 Z7量起來後發現在電源板 IC3的STR W6253 背面的這顆Z6貼片二極體數值怪怪的,但是要如何知道這顆是甚麼規格幾伏特呢?!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A:
Z6 的DOZO二極體為要押電壓用的 裝15V DOZO即可   方向要裝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Z6 的DOZO二極體為要押電壓用的 裝15V DOZO即可   方向要裝對喔

請問一下: Z6這顆穩壓二極體若裝到20V會不會太大呢?!

网友:
最大就15V

网友:
版主小小的要求:
請幫忙減少錯字,注意文章的段落和標點符號,以利回文者的閱讀。
謝謝您的配合。

標題:
國際牌 TC-32MPK-V 貼片二(極)體求助~

如果將內文編成這樣如何?

前幾天PO文求助R52電阻後,于是我換上 IC3的STR W6253 和 R52的0.36歐姆
和補斷掉的線路後,插電發現待機紅燈不段(斷)的閃爍,後來我把圖四中的Z6拆起來測量,跟周邊的代號一樣是Z2 Z7量起來後,
發現在電源板 IC3的STR W6253 背面的這顆Z6貼片二極體,數值怪怪的,但是要如何知道這顆是甚麼規格幾伏特呢?!

常人在說話交談時,都會停頓呼吸,而不是一口氣說了一大串不換氣,才不會讓聽的人無法會意,
也讓聽者不會有壓力和容易聽懂。

网友B:
這顆穩壓二極體在這裡擔任過壓保護的工作,
裝大一點的跟沒有裝是一樣的意思,如果
手上沒有相同的,可以暫時不裝,確認附近
沒有其他故障零件就可以上電測試.
有些廠牌的電源板省略掉這顆保護用的
穩壓二極體,維修後最好還是裝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穩壓二極體在這裡擔任過壓保護的工作,
裝大一點的跟沒有裝是一樣的意思,如果
手上沒有相同的,可以暫時 ...

圖一

圖中Z6穩壓二極體 海洋大大已經幫忙解決了,但是圖中D15也是受到 IC3 STRW6252故障也壞掉了!!

圖二

圖中這顆二極體的代號是D,所以是一般二極體嗎? 這顆用電錶交叉測量數值都0.35(這顆要用甚麼規格跟幾伏特呢?)

网友:
D15=1N4148 SMD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