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唐 DA-168 無法正常進系統

楼主(2015-06-03):
我爸的點歌機~突然無法正常進入系統
所以就把電容都換新了
結果上機後~5V跟12V輸出會一直跳
量了一下好像是5V跟GND有短路

量一下後面插座GND跟前方GND也沒導通
後方插座的電路板我手殘用的有點花

請問有高手能幫我處理嗎
當然也會給維修費用

左方電路用綠漆補過了

左方電路用綠漆補過了

网友A:
這一顆電容是否裝反.如果是.把它反正就行.其他的也順便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電容是否裝反.如果是.把它反正就行.其他的也順便檢查

你好
那顆是裝對的

网友:
問題發錯區了吧! 這是卡拉OK因該發到3C產品吧!

网友B:
電視有畫面嗎?還是開不了機,5V跟GND用電錶量阻抗本來就很低,你注意看它有並聯一顆電阻,

网友C:
熱區和冷區的gnd銅箔是不通的。
若5V和GND短路,則查找沿線元件拆一個量一個,直到短路現象排除為止,
就知道是那個元件短路了。

网友D:
5v真短路電壓就不會跳

我看你是把容抗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視有畫面嗎?還是開不了機,5V跟GND用電錶量阻抗本來就很低,你注意看它有並聯一顆電阻, ...

感謝
目前上電後是正常的~但是無法進入點歌系統
但放光碟就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區和冷區的gnd銅箔是不通的。
若5V和GND短路,則查找沿線元件拆一個量一個,直到短路現象排除為止,
就知 ...

感謝
目前上電後是正常的~但是無法進入點歌系統
但放光碟就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真短路電壓就不會跳

我看你是把容抗當短路

感謝
目前上電後是正常的~但是無法進入點歌系統
但放光碟就正常播放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樣..5V不見..把硬碟拔掉就OK原來是硬碟故障

网友:
硬碟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