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暖爐修理

楼主(2015-06-04):
雖然季節已經到了初夏,暖爐的季節已越來越遠,
但是想要把壞的東西救回來的惜物心情,一年四季都沒有變。

同事送我一台燈管掛掉的電暖氣:

燈管長度 20cm,遍尋環河南路與五金行,沒有人有賣一樣的...

後來參考這篇舊文章,網路買了黑晶爐的燈管代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5262-1-1.html

買來的燈管:

拆了裡面是這樣:
只有一個電源開關、一個暖爐離地斷電的安全開關
裝上燈管,但是燈管太長,所以把新燈管兩端往內折,弄裂了兩端玻璃n_094|
另外,因為新管兩端沒有石膏卡榫,不固定就直接接了...
還在思考什麼東西可以像陶瓷或石綿或石膏可以固定燈管的東西...

把插黑晶爐的端子剪斷、剝線,照原來燈管的接線裝回:

裝好試燈:

完修:

後記:
但是原燈管是 450W,這個黑晶爐燈管是 650W。
我在想要不要弄一個電腦用的散熱風扇裝載在裡面幫助散熱...
反正~
期待下一個暖爐的季節到來吧~

网友:
不會太亮嗎?

网友:
這樣子我看好亮喔

怎麼不用遠紅外線的燈管    外面是赤玻璃

楼主:
有點刺眼的程度...
但也好啦,冬天當作燈來用吧...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
遠紅外線的燈管...
尺寸有這種嗎?比較貴嗎?

网友A:
厲害厲害!可以烤香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可以烤香腸了

呵呵,經您這麼一提,
乍看之下還真有點像烤肉網n_138|

网友B:
剛好中秋節烤肉用,改標題為電暖爐改烤肉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中秋節烤肉用,改標題為電暖爐改烤肉架

中秋節要在哪裡烤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經您這麼一提,
乍看之下還真有點像烤肉網

肉片放下面,把燈當太陽放上面是真的可以烤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肉片放下面,把燈當太陽放上面是真的可以烤的 ...

讚啦~
另外加個調光器,就可以調整火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讚啦~
另外加個調光器,就可以調整火候了

一般的調光器不夠力,會被燒燬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調光器不夠力,會被燒燬喔.

嗯嗯,瞭解了~
謝謝scottwang大

网友D:
BGA返修底部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返修底部加熱?

烤板子也可以嗎?
但是...小弟...還沒有到可以做BGA的程度...

网友:
花多少銀兩

网友E:
[引用]...還在思考什麼東西可以像陶瓷或石綿或石膏可以固定燈管的東西...

廢棄的汽車雨刷裡  有個彈簧鋼片 我覺得可拿來勾在兩螺絲耳間固定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還在思考什麼東西可以像陶瓷或石綿或石膏可以固定燈管的東西...

廢棄的汽車雨刷裡  有個彈簧鋼片 ...

謝謝您的回覆,好創意n_116|
雨刷真的是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調光器不夠力,會被燒燬喔.

3500W的調整器夠力吧?
https://tw.bid.yahoo.com/item/35 ... %99%8D-100024734023

网友C:
以散熱片來看,大概只能使用在1KW左右,太大的話,要去跟家裡的小朋友講去,若是用在連續功率500W,可以試試看會不會太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散熱片來看,大概只能使用在1KW左右,太大的話,要去跟家裡的小朋友講去,若是用在連續功率500W,可以試試看 ...

以前2500W的時候,我曾買過一個,用來調整我家350W的電烙鐵,
現在3500W我就不知能怎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2500W的時候,我曾買過一個,用來調整我家350W的電烙鐵,
現在3500W我就不知能怎樣了。

這個東西要能看到裡面的零件,才能知道大概多少,若只是以一般的TRIAC做的調光器加大散熱片,也沒能增加多少功率.

我有想過以TRIAC並聯的方式來增加功率,但是還沒去實驗,怎樣加最好.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