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錶 小螺絲斷掉 怎取下

楼主(2015-06-06):
因拆下時螺絲竟然斷掉..如圖畫紅圈地放.斷一根螺絲在裡面..要用什麼方法挖起來又不傷到螺紋...還有錶的螺絲要去哪買....

网友A:
精密電鑽+含鈷鑽尾。
螺絲可以去鐘錶店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電鑽+含鈷鑽尾。
螺絲可以去鐘錶店問問看。

精密電鑽+含鈷鑽尾。這樣鑽下去螺牙是不是還要攻牙。能否有不傷到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密電鑽+含鈷鑽尾。這樣鑽下去螺牙是不是還要攻牙。能否有不傷到牙的方法。 ...

大螺絲可以鑽小孔攻反牙把整顆斷掉的螺絲旋出來。
這麼小的螺絲,只能小心不去鑽到內牙了。

网友:
取出來了 嗎

是說  不鎖也沒關係的
在這個例子中  少一顆還在接受範圍內
當然 也不是每個例子都可以少一顆

楼主:
怕鑽壞螺絲芽。還在想其他方法。若真沒方法就只好鑽下去。若拿去錶店他不知道會怎弄。原本想用快乾把斷掉黏回去看不出來斷掉。可是變成不會防水。真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鑽壞螺絲芽。還在想其他方法。若真沒方法就只好鑽下去。若拿去錶店他不知道會怎弄。原本想用快乾把斷掉 ...

怕不防水又要美觀(螺絲完整)就改用矽膠

快乾膠擴散性太好了  滴一滴下去 錶殼再也拿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