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起笑的溫控烙鐵--ATTN 8586

楼主(2015-06-06):
平常並不常用的溫控烙鐵,多半用於小焊點的焊接工作,
但是這種起笑的烙鐵,再也無法忍受了,因此決定拿它開刀!

就先從烙鐵頭的手柄查起了,量測前電表先歸零

量測溫感線阻,約12Ω

再量測加熱線,約 5Ω,但是電表指針會不穩定地擺動,

檢查焊點不是很漂亮,看起來焊的並不穩固,可能就是未焊接確實,導致無法正常加熱

除錫後重焊

組回測試,賓果!

謝謝收看!

网友A:
wooden大 , 打算怎樣處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 , 打算怎樣處理它

已經搞定了!

网友:
脫焊所造成的間歇接觸不良

网友B:
怪怪的跟我查到的數據不太一樣
查到的數據
發熱芯A1322發熱芯的參數是:發熱絲電阻:16-17歐,傳感器電阻:2-2.5歐,發熱絲是4、5腳,傳感器是1、2腳。

您一開始(量測溫感線阻,約12Ω)←其實會不會是加熱部份
只是想知道我查的數據對不對而已
還有我目前使用的加熱芯就跟我查的數據蠻偕近的是(傳2Ω)(加熱14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怪怪的跟我查到的數據不太一樣
查到的數據
發熱芯A1322發熱芯的參數是:發熱絲電阻:16-17歐,傳感器電阻: ...

反了吧     傳感器阻抗沒這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了吧     傳感器阻抗沒這麼低

所以~我稿錯了~
筆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怪的跟我查到的數據不太一樣
查到的數據
發熱芯A1322發熱芯的參數是:發熱絲電阻:16-17歐,傳感器電阻: ...

用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傳感器和加熱芯的線經粗細不一樣,

加熱芯的線經一般會比較粗,阻值會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傳感器和加熱芯的線經粗細不一樣,

加熱芯的線經一般會比較粗,阻值會較低。 ...

哈哈~
原來是這樣~
偷偷跟你說那個數據當初是惠民發熱芯那複製留檔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惠民賣場截圖

网友D:
不好玩,太軟了,沒有看到什麼好看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玩,太軟了,沒有看到什麼好看的 ...

鼻要這樣
最近好像冷冷的
這只是前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玩,太軟了,沒有看到什麼好看的 ...

老灰啊不太適合吃硬的,所以要來點軟的!

网友E:
五個燈:

真厲害-一下就處理成功

网友F:
三太子交我一招,使用打火機燒烙鐵頭,阻抗會變化的是溫度SE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交我一招,使用打火機燒烙鐵頭,阻抗會變化的是溫度SENSOR!!

這招不錯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個燈:

真厲害-一下就處理成功

都馬運氣好,不用拆到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鼻要這樣
最近好像冷冷的
這只是前菜~

史大人都馬是重口味的,這種小菜塞牙縫都不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史大人都馬是重口味的,這種小菜塞牙縫都不夠!

五燈兄:
  你的烙鐵頭會氧化嗎?在使用恆溫落鐵之前使用的一般傳統烙鐵烙鐵頭上面有一層藍膠,這種烙鐵頭10年不壞,我自從使用恆溫烙鐵之後已經換過好幾支洛鐵頭了,不管是50元(網路)還是150元(實體商店)都一樣沒洞桃,不知道你有沒有萬年不壞的烙鐵頭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灰啊不太適合吃硬的,所以要來點軟的!

軟的是我在吃的啦,我都嘛把飯泡菜湯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史大人都馬是重口味的,這種小菜塞牙縫都不夠!

也沒看到煙火,也沒看到大肚的,也沒看到PCB變黑的,你出運啊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五燈兄:
  你的烙鐵頭會氧化嗎?在使用恆溫落鐵之前使用的一般傳統烙鐵烙鐵頭上面有一層藍膠,這種烙鐵頭10 ...

阿乾大,我都用最便宜的木柄加調光器,用10年也沒壞過.
10幾年前在新店買兩支每支7元的烙鐵頭備用,結果10幾年過去了,兩支烙鐵頭還是躺著睡大頭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五燈兄:
  你的烙鐵頭會氧化嗎?在使用恆溫落鐵之前使用的一般傳統烙鐵烙鐵頭上面有一層藍膠,這種烙鐵頭10 ...

講到烙鐵頭氧化,自從用調光器改裝成調溫器後,所使用的普通烙鐵也很久沒換過烙鐵頭了,

有時候雖然忘了關電源,但是到了隔天,上上錫還是亮亮的。

改裝一個調光器來用,花費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講到烙鐵頭氧化,自從用調光器改裝成調溫器後,所使用的普通烙鐵也很久沒換過烙鐵頭了,

有時候雖然忘了 ...

請問那盒子是什麼材質看起來頗有重量
我不是想改調節用~是想改安培表製具
賣場的是白色塑膠不夠重,不然就是要在鎖在木板上
鎖在木板上的話又很佔空間不好收納
您這灰盒看起來像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盒子是什麼材質看請頗有重量
我不是想改調節用~是想改安培表製具
賣場的是白色塑膠不夠重,不然就 ...

配線盒有塑膠也有金屬的, 水電材料行問一下應該都有.
類似這種
圖片取自http://shop.cpu.com.tw/product/21836/info/

沒屋頂也有類似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8455641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533679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盒子是什麼材質看請頗有重量
我不是想改調節用~是想改安培表製具
賣場的是白色塑膠不夠重,不然就 ...

這種是鑄鋁材質,比一般塑膠堅固和耐用,大間的水電材料行應有得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是鑄鋁材質,比一般塑膠堅固和耐用,大間的水電材料行應有得買。

更早之前都是鐵殼的,後來也就改鋁材,應該是熔解後再灌鋁液塑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更早之前都是鐵殼的,後來也就改鋁材,應該是熔解後再灌鋁液塑型的.

一般鐵製(不鏽鋼)的都是埋入型的, 造型沒那麼有菱有角

類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7465298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30819996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鐵製(不鏽鋼)的都是埋入型的, 造型沒那麼有菱有角

類似

其實兩種都可以埋入,我以前在鄉下都買鐵殼和塑膠的,還買兩排的拿來做成延長線的插座,來北部才買到像五燈大那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線盒有塑膠也有金屬的, 水電材料行問一下應該都有.
類似這種

這種鋁合金盒子可以配金屬管線和明管,印象中有位親戚在馬來西亞做建築,
當地建築據說都是配明管的,金屬盒和管線應有另一層安全考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講到烙鐵頭氧化,自從用調光器改裝成調溫器後,所使用的普通烙鐵也很久沒換過烙鐵頭了,

有時候雖然忘了 ...

五燈兄:
  您的意思是我的溫度條的太高了? 看樣子我要量一量我的烙鐵溫度!!

网友:
魔的那台 898A+ 當初也是會這樣亂起肖....
後來索性將它拆了, 焊點全補一次, 也是變正常了~

网友:
可以很快找到問題,其實也很不容易!

网友A:
好奇問一下,大家如果換完發熱芯會否做一次溫度校準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五燈兄:
  您的意思是我的溫度條的太高了? 看樣子我要量一量我的烙鐵溫度!! ...

沒錯!烙鐵使用調光器,一般不會調到滿檔,否則就和沒裝一樣了。

除非悍大物件才會調滿檔,火力全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一下,大家如果換完發熱芯會否做一次溫度校準的 ?

更換發熱芯後,校準一下是必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換發熱芯後,校準一下是必要的。

那你是怎麼校的呢?
椅子我喬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怎麼校的呢?
椅子我喬好了 ...

有一招不知有沒有人試過呢?

那就是用鼻子去感測溫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招不知有沒有人試過呢?

很早以前用木柄烙鐵不都是這樣感溫的嗎...
插電後過一陣子拿起來靠近鼻子看熱了沒
沒熱的感覺再用手碰碰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早以前用木柄烙鐵不都是這樣感溫的嗎...
插電後過一陣子拿起來靠近鼻子看熱了沒
沒熱的感覺 ...

然後一不小心就聞到肉香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招不知有沒有人試過呢?

用鼻子的話,我是去聞烙鐵開始發燒的臭味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