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滾珠絲杆推力計算

楼主(2015-06-06):
請教各位先進,小弟在試製一款設備會要用到滾珠絲杆,我是把他用來把電機的旋轉變作直綫運動,用來擠壓茶葉。電機是用1.1Kw的變頻電機,用東元E310系列的變頻器驅動正反轉。絲杆是TBI的2005-4 的滾珠絲杆,有定時潤滑油泵每隔80分鐘泵2秒鐘的潤滑油提供潤滑。
現在的問題是大概往復25万次左右絲杆螺母内的鋼珠就會碎裂蠻多,從而無法使用,必須跟換整套絲杆才能繼續工作。
我想請問我在選定絲杆的型號時該如何計算推力?應該留多大餘量?謝謝!

网友A:
你可以參考上銀的技術資料下列網址
http://www.hiwin.tw/download/tech_doc/bs/Ballscrew-(C).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上銀的技術資料下列網址
http://www.hiwin.tw/download/tech_doc/bs/Ballscrew-(C).pdf ...

網站軟體discuz 的關係 /url  要手改移到後方

http://www.hiwin.tw/download/tech_doc/bs/Ballscrew-(C).pdf

网友:
對這個不熟悉, 過去都是直接找原材商或代理商來解釋技算...

台灣三住的技術資料, 參考看看

台灣三住的滾珠螺桿技術計算軟體 (需先註冊)
https://tw.misumi-ec.com/contents/mech/product/bs/choice/

网友:
基本上滾珠絲杆在這種用在高壓力高負載又不是高精度的工作較不適合.但有其他考量而且費用足就另當別論.高負載,也可以改用油壓.

滾珠破裂就是負載過高或是潤滑不足造成疲勞碎裂。
而擠壓茶葉是高變動負載,安全系數高逹 5倍.
不是單單選用以滾珠絲杆額定值. 較大的型號是必需的.費用高是必然的.

或是增設過負載離合器限制最大力量,防止過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站軟體discuz 的關係 /url  要手改移到後方

http://www.hiwin.tw/download/tech_doc/bs/Ballscrew-(C ...

台湾的技术资料很详细且制作精美,盛赞!就是我外行看不懂。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給的指導!小弟是在設計測試全電的自動壓制普洱茶的設備,正如有前輩所言,現在的設備都是液壓手動控制的,而我的目的就是要改進成全電的自動控制的設備。還有,請教cnpan前輩,我原來只是動負荷放了1.5倍的餘量,請問按照您的經驗,是應該把哪一個參數留夠5倍的餘量呢?

网友:
滾珠螺桿不是用在 CNC 等精密的地方嗎?
如果可以忍受些許誤差使用螺桿就好了(沒有滾珠版本),

网友:
早期的壓榨機用低速的動力螺桿,沒有滾珠螺桿也有長久的歷史.

使用全電動,好像是容易 ,但是負載沒有估好,使用上會有問題.
光是加減速的變化.就有最大2的安全系數.這個應用若沒有力量控制,
一定是壓到底,馬逹停止才倒回.螺桿受高壓運轉的時間很長,安全系數要足夠才行.

原本是用油壓,可以找到要有多少力量才可以完成工作推算找出螺桿負載.再 加上馬逹輸出推算安全系數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