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谷對講機檢修

楼主(2015-06-06):
狀況描述

1F-2F-3F-4F內部話機對講都正常

唯獨門口對講機,按下去內部話機會響鈴,但是拿起話機後雙方都聽不到聲音

請教要從哪邊開始查修呢

网友A:
主機到話筒  線有斷嗎   線先查查看

IC個供電電壓應該都是12V  供應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到話筒  線有斷嗎   線先查查看

IC個供電電壓應該都是12V  供應都正常

疑~主機按鈕會讓話筒響鈴跟互相通話是兩條獨立的線路嗎?
因為我不懂話機的架構,如果是共同線路,就不用查了,因為響鈴正常

IC如果要量測電壓要量哪兩個腳位呢

楼主:
另外請教幾個疑問,電路板上面的SWITCH和RESET使用時機是?

我在網拍上面查明谷的對講機,發現我這一款是一對一對講機,為何我的架構是門口一按1~4樓全響,任何一樓都可以接聽,是通訊商安裝時偷工減料嗎

另一個神奇的是我這支話筒,網路居然找不到,查到的都是10鍵,我的有12鍵,有兩鍵都叫電鎖~真是奇了

我看主機還有每一樓對應一個按鍵

网友:
明谷的對講機有分好幾型,大部份分為A/C型及B型
門口為單一對講型記得是B型,最下圖分樓層的話記得是A/C型用門口機(不知是否記錯)
單一型門口機按下去內部全响是正常,有的若接總機的話還要加掛門口機中繼器
分樓層時則每支室內機由B接點及樓層接點組合,其他大部分為並聯及接上電源
有兩鍵為電鎖是因為配置不同時可開兩組門鎖,
記得B型和A/C型不能混用或需更改接法,買對講機或門口機時記得都有附上接線方式
但是請注意一下,上面講的一般是指MG-A/C,你的最下圖門口機好像是MD-C型
但是你的室內機看起來好像是MG-200C
所以若要改用成樓層型的門口機要用MD-200型,電源要用ML-200型
至於MG的A/C能否和MG-200搭用則要自行測試

网友:
先查機板上MIC 的VR1吧!

轉一轉清一清,怕接觸不良...還有SP的開關也清一清!!

有兩個電鎖鍵,表示它是支援前後門的...應該比較好!!

楼主:
我的是A/C型話機搭配B型機殼C型主機板,是這樣嗎 XD

MD-200我看都是多樓層主機,不過我的是一對一的主機外殼,內裝卻是MD-200主機板

請教MIC VR1和SP開關的用途是?

网友:
我家也是明谷的,聽不到聲音就如6樓說的mic的VR轉1轉看看

至於電鎖的話,我家的1個是解門口小門,1個是解外面要進社區的小門

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C型話機搭配B型機殼C型主機板,是這樣嗎 XD

MD-200我看都是多樓層主機,不過我的是一對一的主機外 ...

MIC VR1那是調整 電容式麥克風的增益,簡單說就是音量...

一般這種VR 很容易因為接觸不良,而造成失效.尤其門口機所在的環境也不好!!

如忽然失效,大部份是這顆零件做怪!!

一般改進的做法是,將VR停調整好之後,拆下量阻抗,然後直接用相同阻值的電阻替換上
就比較不會發生了!!

另外SP可能只是喇叭大小聲的切換而已,如喇叭忽然沒聲這個開關可以動一動!!

网友:
先查配線

楼主:
VR跟SP都轉過無效,因弱電箱被櫃子擋住,後續查完再來回報狀況

网友(2015-07-13):
好像有修過MIC壞了!電表拿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