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ANCER菱帥車門車止鎖扣更換

楼主(2015-06-07):
車門關門有點奇怪的聲音,不太明顯,稍微聽得出來像是金屬碰金屬。

偶找到一家價錢還算公道的保養廠,每次換油時都順便問一下,換這個多少。
一個1100,四個乘以4。

不過就少了一層塑膠皮嘛~有必要這麼嚇人嗎?
偶上網找,一顆90。

有幾顆螺絲,小牧田居然轉不動。找出買來很多年,卻都沒敲過的衝擊起子。

試了好一會兒,L應該是鬆螺絲。

對準底部,用哈嘛夯下去。

四個都換一換。

換下來的鎖扣。

關門聲音有好一點,不過感覺得出來未臻完善。
彎下腰往車門一看,原來這邊的塑膠皮也掉了。
網拍一顆400~500,加上麻煩的拆車門工資,保養廠沒有唬偶。
不管了,就先這樣用吧~

网友A:
這個好像是通病, 用久了都會掉, 我的Lancer也是這副德性!
以前曾跟常去的保養廠反應, 師父竟回我換那個麻煩, 也不是很要緊的東西, 錢省下來啦...
所以至今還是將就著用, 關門時要稍用力, 且會有金屬碰撞聲.
看來可以考慮換鎖扣來看看.

Dave大之前也搞過, 不知現狀如何???
http://bbs.pigoo.com/thread-54185-1-1.html

网友B:
搞不好大陸有賣專用的橡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是通病, 用久了都會掉, 我的Lancer也是這副德性!
以前曾跟常去的保養廠反應, 師父竟回我換那個麻煩 ...

我看賣家的問與答,Lancer某個年份以前的,鎖扣沒有包覆塑膠皮。
可能是車門那邊的塑膠加厚。

本來想學Dave大,可是一顆才90嘛,還正廠零件耶,換一換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大陸有賣專用的橡膠

塑膠皮是整個包覆的,自己搞,怕不美觀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膠皮是整個包覆的,自己搞,怕不美觀耶~

我是說搞不好大陸有做好的意思。

還真的有,不過你得先知道LANCER 大陸叫做什麼才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76451422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搞不好大陸有做好的意思。

還真的有,不過你得先知道LANCER 大陸叫做什麼才行︰

LANCER 大陸叫做(藍瑟)   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菱蓝瑟

不過 有個陸籍朋友告訴我  舊名:菱帥(東南菱帥)   2006後改新名: 藍瑟(東南 加掛 三菱車標     東南藍瑟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ANCER 大陸叫做(藍瑟)   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菱蓝瑟

不過 有個陸籍朋友告訴我  舊名:菱帥( ...

會想到大陸可能有貨是因為本論壇的會員號稱回收場王子曾經託我買他買過幾次喜美的零件,所以想喜美都買的到了,三菱應該也買的到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想到大陸可能有貨是因為本論壇的會員號稱回收場王子曾經託我買他買過幾次喜美的零件,所以想喜美都買的 ...

偶剛看了一下,那個賣家賣的是前一代Lancer沒有包塑膠的。
有些其他的零件外觀也不太一樣,不確定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剛看了一下,那個賣家賣的是前一代Lancer沒有包塑膠的。
有些其他的零件外觀也不太一樣,不確定可不可 ...

找別家或許有機會找到也說不定。

网友D:
這我的97 LANCER 也換過
好像撐不了幾年又壞掉了
現在是有點壞掉我可以確定
真是不環保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我的97 LANCER 也換過
好像撐不了幾年又壞掉了
現在是有點壞掉我可以確定

用個幾年,個人可以接受呀,到時偶再換~
如果是車門裡面那組,就比較需要考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是通病, 用久了都會掉, 我的Lancer也是這副德性!
以前曾跟常去的保養廠反應, 師父竟回我換那個麻煩 ...

LAZY大~~~外面太熱掉了,還在找翻修輪胎那種膠,不知道是什麼膠
最近有買一種叫陶磁膠說耐熱140度,但不知耐不耐衝擊,改天試試再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個幾年,個人可以接受呀,到時偶再換~
如果是車門裡面那組,就比較需要考慮。 ...

我的 lancer 四個車門裡面那組似乎磨損都還可接受

四個鎖扣就很淒慘了, 三組光溜溜; 只剩一組還看到一半的塑膠皮, 再過一陣子也會脫了吧.

考慮學學雷大自己買來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AZY大~~~外面太熱掉了,還在找翻修輪胎那種膠,不知道是什麼膠
最近有買一種叫陶磁膠說耐熱140度,但不 ...

Dave大, 好久不見囉

個人推測那是被關門時的衝擊給撞掉的, 畢竟那瞬間力道是相當大的.

也許可以用補腳踏車輪胎的那種小捕丁貼片跟搭配的黏膠來試試,
不然就看lancer的鎖扣尺寸能不能代用, 一顆90元比自己搞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ve大, 好久不見囉

個人推測那是被關門時的衝擊給撞掉的, 畢竟那瞬間力道是相當大的.

lazy104大!
最近台北到處跑,忙的像狗一樣,一直沒空閒上網;看起來好像一樣,但尺寸不知能不能直上,改天來去問問賣家能不能代用,

网友:
我的 Lancer 也有相同情況。
據幫我更換門鎖的技師說,是下圖中,這個塑膠被磨壞了,關門的時候,左右偏移,使得門鎖無法扣上,或者扣上了,外頭打不開或者車裡面打不開。
我一個車門在車子使用10年時,出現這問題,技師是不太願意幫我換,說能用就好... 老車了,不值得修。

但是後來越來越嚴重,甚至有一次是車門整個裡面外面都打不開,好不容易打開了,開到技師那邊,技師說,幸好現在過來,如果內外都打不開,那麼修這鎖死的車門,可就變成超大工程了...

現在車子已經 15 年了,另一個車門又有相同情況...
印象中,當時就是拆車內門,換六角鎖。價格忘記了。至於止鎖扣,都沒有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