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20TG 開機時出現疑似記憶體錯誤

楼主(2015-06-07):
這台筆電原本是板子中某smd電容擊穿照成短路保護不觸發
排除後開機有過電無顯示...刷了bios後可開機了..但出現以下圖片的情況
上網查了一下後說是記憶體衝突...這台筆電是插2支2G的..
以下做了一些處理....
單插一支正常..不會出現此錯誤..
拿一支4G的單插一樣會出現...但是只出現一排...不像圖片中三排....
下載原廠提供的BIOS三個版本都刷過了...情況一樣...
EC也有刷過也是一樣...
不過只是開機會出現...進系統後開程式燒機時記憶體部份都沒有出錯誤
也不會當機或不穩....就是開機會出現...要按F1略過...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有人遇過嗎??
麻煩為小弟解惑一下...感謝~~

网友:
換個CPU試試,不知道CPU裡面的記憶體控制會不會故障??

网友:
LENOVA上的同樣問題,還有解答?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 ... 41212085848190.html

2、加装了不兼容的内存,或者机器不支持该容量内存。出现此报错是注意是不是在近期加装了内存,

這條看來可能是問題原因,不兼容  冏rz

网友:
原本兩隻記憶體都是1066的嗎
後裝4G的是1066 1333 1600 幾顆粒的單面還是雙面

補充內容 (2015-6-9 02:45 AM):
如果要用到4G單枝就要買1066 雙面16顆粒的
兩之2G最好都是1066的

网友:
底下是3#提供的~聯想~網站說明

不過我覺得很怪,既然這個功能是以記憶體優化CPU功能達到有2.5倍以上圖像傳送速度的提升
且記憶體規格及相容性就又更加嚴謹,那麼它的BIOS設定裏面,難道沒有可以將這個功能給disable嗎?

這些製造商不知有何盤算?

=============
原因分析:
MTRR是Memory Type Range Register的縮寫,可翻譯為存儲區域類型寄存器,它規定了讀寫某段範圍物理內存的策略,用於優化CPU數據傳送性能。例如可將MTTR設為在顯存的地址範圍上使用“write-combining”策略,CPU能夠在PCI/AGP總線上,將許多次少量的數據寫入集合成一次大的數據寫入,這樣能獲得2.5倍以上圖像傳送速度的提升。

解決方案:
出現這種問題常見有以下幾個原因:
1、軟件配置有問題,導致系統報錯。解決方法有:A.恢復BIOS默認值,甚至更新BIOS。 B.恢復系統,如果是32位的系統,建議重新安裝64位系統。
2、加裝了不兼容的內存,或者機器不支持該容量內存。出現此報錯是注意是不是在近期加裝了內存,特別注意本機是否支持該容量的內存,否則容易出現該報錯,建議去除內存測試。
3、硬件問題。排除軟件及配置原因外,請將計算機送至就近的聯想服務網點檢測。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燒機一晚後...很神奇的這個錯誤訊息就沒再出現了=.=
跟燒機應該沒關係吧...但它就是沒再出現了..
電池拔掉靜置一段時間一樣都正常了...好奇怪=.=
筆電客人急用..有告知可能會有此情況但不影使用己拿走了...
原本的記憶體小弟忘了...測試時插的4G的是1600的..
這台系統是安裝32位元的...
小弟有個疑問...這是一開始在POST時就出現的訊息
都還沒開始進系統...會跟32或64的系統有關係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燒機一晚後...很神奇的這個錯誤訊息就沒再出現了=.=
跟燒機應該沒關係吧...但它就是 ...

有可能有關!

現在新PC or NB很多會在一開機未進系統就會先偵測你的開機硬碟的OS
若無OS就會卡在DOS mode

所以我猜想或許有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有關!

現在新PC or NB很多會在一開機未進系統就會先偵測你的開機硬碟的OS

了解...
下次小弟若有遇到就先拿別的硬碟安裝64的系統測試看看
感謝大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