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6 2133 顯卡問題

楼主(2015-06-07):
剛開始出現atikmpag.sys BSOD 然後不斷重開機

以為是軟體或驅動問題,重灌系統(乾淨系統)做測試
重灌N次,發現只要灌上顯卡驅動後就藍屏

用原廠還原檔還原也一樣出現藍屏

都是atikmpag.sys  0x116錯誤

感覺有點像是硬體顯卡問題,版上有大大處理過這台嗎?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 記憶體測試看看,或更新BIOS ,BIOS 更新裡面VBIOS 也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 記憶體測試看看,或更新BIOS ,BIOS 更新裡面VBIOS 也Update.

感謝你的回覆
目前狀況是
只要不安裝顯卡driver,電腦就可以正常進windows

至於記憶體、硬碟測試過OK

网友:
您好:更新BIOS看看!

网友B:
更新BIOS前請確認你的NB機型=HP G6 2133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BIOS前請確認你的NB機型=HP G6 2133xx

謝謝你提醒,XX 應該是TX

不過有另外問題,請教,這BIOS去哪邊下載呢?
(更新方法和桌機 一樣進BIOS用工具更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醒,XX 應該是TX

不過有另外問題,請教,這BIOS去哪邊下載呢?

是2311TX 不是2133TX
http://h30439.www3.hp.com/pub/softpaq/sp66501-67000/sp66805.exe

http://support.hp.com/tw-zh/driv ... 0KGTE30AQO5O3KA30R1

HP 筆記型電腦 AC 電源線安全召回和更換計劃 - 2014 年 8 月 26 宣佈
HP 要求客戶採取下列動作,請依照下列步驟,判斷此項召回計劃是否影響您的 AC 電源線:
從牆上插座或主電源供應器拔除電腦筆記型電腦或配件 AC 變壓器的 AC 電源線。
檢查 AC 電源線上 AC 變壓器一端鑄模於接頭上的「LS-15」標記。 如果接頭上沒有「LS-15」,則不影響電源線。
描述 : 以 LS-15 標記鑄模的受影響電源線

請造訪 HP 筆記型電腦 AC 電源線更換計劃網站,查看筆記型電腦 AC 產品是否受到影響。
筆記型電腦、AC 變壓器和 AC 變壓器配件不受影響。 只有電源線受到影響。
並非所有具有「LS-15」記號的 AC 電源線都受到影響。
驗證流程可能顯示電源線不受此召回計劃影響。
驗證合資格的電源線將免費更換給客戶。

网友:
我碰到的116 藍屏都是顯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