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開關看不懂ab接點在哪?

楼主(2015-06-08):
這種舊式的ab是不是就是7/8接腳啊??

7的後面還有一接腳,那是?還是那才是a接點,7/8是NO

因為我量7/8是斷路,按壓下去後變短路

如果7後面是a,那b再哪裡?

左邊overlay 右下那邊是不是接NO or NC??

网友A:
大大你是不是 弄錯什麼了...
常開接點(Normal Open):又稱NO接點或a接點。
常閉接點(Normal Close):又稱NC接點或b接點。

a接點 指的是 有兩個點 這兩個點平常開路,所以簡稱 常開 (Normal Open),當(繼電器/電磁)通電動作時為短路
b接點 指的是 有兩個點 這兩個點平常閉合(短路),所以簡稱 常閉 (Normal Close),當(繼電器/電磁)通電動作時為開路

a,b接點(a接點跟b接點),一共會有四個接點.
最後如果把a接點跟b接點其中一個點接在一起....
a,b接點,最少也要有三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是不是 弄錯什麼了...
常開接點(Normal Open):又稱NO接點或a接點。
常閉接點(Normal Close):又 ...

所以我知道7/8是NO
但是7後面還有一個接點,那是激磁的迴路嗎?

网友B:
所以我知道7/8是NO
但是7後面還有一個接點,那是激磁的迴路嗎?是線圈---------激磁線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知道7/8是NO
但是7後面還有一個接點,那是激磁的迴路嗎?是線圈---------激磁線圈 ...

用三用電表確認一下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用電表確認一下比較實在.....

沒錯OV下面是接NC+COM
7的後方是A接點
因為按壓開關下去可以動作,放掉又跳起來,沒有吸住
所以想說是開關壞了,
剛剛去買一顆TECO(有A1,A2)換上去,
結果還是一樣不會吸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錯OV下面是接NC+COM
7的後方是A接點
因為按壓開關下去可以動作,放掉又跳起來,沒有吸住

aman大你好

你的問題應該是量電磁開關激磁線圈的電壓是從哪送來的,如果是正逆轉控制的話

線圈電壓應會受電磁b接控制,也就是左吸右放,右吸左放,量1下電壓看斷在哪

网友E:
外部按鈕開關有檢查過了嗎?
尤其是停止或急停那顆(B接點)

网友F:
你有買新開關  外殼上應該有寫接線圖

主電 6個點 3條路   另外三個 一個是自保持用  一個是共接   一個是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an大你好

你的問題應該是量電磁開關激磁線圈的電壓是從哪送來的,如果是正逆轉控制的話

這只有單向轉動,沒有正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按鈕開關有檢查過了嗎?
尤其是停止或急停那顆(B接點)

對喔!!
我只檢查啟動按鈕,我沒檢查停止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買新開關  外殼上應該有寫接線圖

主電 6個點 3條路   另外三個 一個是自保持用  一個是共接   一個 ...

因為舊的上面只有一個線圈a接點

新的HUO-11K非可逆式上面有兩個a接點,

任何一個a接點都可以嗎?

還有非可逆和可逆差在哪邊?

网友:
不會保持和停止按鈕無關的,檢查取起動按鈕的兩個接點和7跟8接點是否有並在一起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為舊的上面只有一個線圈a接點

新的HUO-11K非可逆式上面有兩個a接點,

我有點不解..你怎要稱線圈的接點為a接點
線圈的2個接點..跟一般比如.燈泡他就2個接點---以220V電壓來看.一個接點接R . 1個接點接S
把線圈接點稱為a接點..有點怪怪的..

以你照片上看到的電磁開關..7跟8之間要分辨是a或b接點..不用電表量的話
7跟8上十字螺絲下的銅片上.通常都有箭頭標示..4組箭頭方向都相同的話.應該都是a接點
7跟8銅片箭頭如與其他3組相反.即7跟8為b接點...4組都是b接點---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點不解..你怎要稱線圈的接點為a接點
線圈的2個接點..跟一般比如.燈泡他就2個接點---以220V電壓來看. ...

應該是不懂---------所以說法有問題

也許他想說的是按啟動不會自動保持一直動作--放開啟動按鈕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舊的上面只有一個線圈a接點

新的HUO-11K非可逆式上面有兩個a接點,

你把新舊電磁開關 拍下來 跟你有條線 線是連到哪裡說清楚
這樣我才能配對線

网友:
你馬達啟動之後,是要按手動按鈕讓它停止還是.......有極限開關之類的(檢查那邊的接點)

网友:
對照線路圖檢查一下

网友:
樓主
手動ON 通電右側MC吸磁 左側負载(MC)動作,同步副接點MC/a-1導通,MC持續吸磁,同步副接點MC/a-2導通供電,運轉指示燈亮,同步副接點MC/b斷開,停止指示燈不亮。
如須停止需按OFF,右側MC不吸磁,左側負载(MC)不動作,同步副接點MC/a-1斷開,右側MC不吸磁,同步副接點MC/a-2不導通供電,運轉指示燈不亮,同步副接點MC/b導通供電,停止指示燈亮。
如果是問自保持電路,按壓ON 可過電,放開就斷路,MC/a-1未接(斷路)或接錯,還有可能接到B接點,請參考各家電磁開關或接觸器接點。

如圖MC/a-1(常態下MC不通電為斷路(開路不導通)可用電錶量有無故障,可用拇指或起仔按壓電磁開關中間凹入或凸起物,注意NFB切掉斷電測試)並接於ON接觸式開關。
也可動態測試(通電),做好絕緣保護,如上直接按壓中間電磁開關,自保持電路無誤,會自動自續吸磁動作,NFB斷電會跳開。

如果不清楚可搜尋 自保持電路  再不了解建議請專業工業控制或電工與自動控制處理,以上參考。

楼主:
找到兇手了,一直以為開關不可能會壞

而且我只想到啟動開關,遺漏停止開關
剛剛量這一顆,怎麼量都是開路....

電磁開關的部份我還要加強,以前讀過電子相關非電機
像正逆的接法到現在還是搞不懂,像如果按正轉如果按停止,立刻又按逆轉
這對馬達不是很傷?是不是需要保護電路?

楼主:
謝謝all大和WKN大,這圖太有用了

對瞭解電磁線路非常有用...

楼主:
換完開關了,還是不動作,頭殼開始燒.....

前兩張是舊的電磁開關

新的電磁開關

這裡抓不出來,明明按鈕到NO都有接通,可是按下按鈕NO量到的還是開路

我量旁邊的幫浦NO,按下開關可以量到短路

网友H:
樓主
阿門...歐彌陀福....
還好沒逬,哀.......趕快落跑

這個老大介紹的,樓主你參考看看SP-11接法很合你,不包刮積熱電譯
A為左主接點共六點,RST上進下出,a右補助接點共二點(除非是1b的),上方二側接近底部為線圈接點(MC),實際位置以各家或型號為準有標示
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換完開關了,還是不動作,頭殼開始燒.....

前兩張是舊的電磁開關

(((((((明明按鈕到NO都有接通,可是按下按鈕NO量到的還是開路)))))

試試 按下按鈕時 量一下 X和7   Y和8 有沒有短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明按鈕到NO都有接通,可是按下按鈕NO量到的還是開路)))))

試試 按下按鈕時 量一下 X和7   Y和8 ...

就是有短路才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
阿門...歐彌陀福....
還好沒逬,哀.......趕快落跑

我知道新舊差在哪邊了,

舊的上麵線圈電壓輸入端只有一個在上面A2在左下角

而新的兩個A1 A2都在上面??

但是我看原本A2上面沒有線啊!!

他怎麼激磁的?

all大這張圖中線圈A1和A2應該接在哪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新舊差在哪邊了,

A1,A2就是激磁線圈,其中一條沒接線一定沒辦法動作.....

新的A1,A2在同一邊,舊的是一前一後,原本的A2躲在過載電驛後面。

舊的A2注意看,是否有一條短路線(或鐵片)連接到8號接點?

网友:
舊的線圈輸入(A1,A2)是成對角排列沒錯,我家當初也是這種的,後來都是並列的規格。A1,A2沒有在你的圖裡畫出來,其實這兩個點就是線圈的兩端,應該視為獨立的線路,然而一般使用上線圈電壓會買跟開關電壓相同規格的產品,例如要開關220AC的電源,線圈電壓也會買220AC的版本(這樣就可以利用開關電源替線圈供電),此時只要從R(假設R接火線,S接水線,T沒有使用)接一條線到A1,另一端A2就可以拿來控制開關了。這時A2只要接到水線S成一個迴路就會啟動開關,斷開A2也會連帶讓開關跳起來。

下面這張照片比較清楚,A,B,C就是R.S.T,線圈的兩端就是A1,A2,另外a,b等NC或NO沒有畫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新舊差在哪邊了,

A1A2

A1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A2就是激磁線圈,其中一條沒接線一定沒辦法動作.....

新的A1,A2在同一邊,舊的是一前一後,原本的A2 ...

上面哪一個才是A2呀?

我拆線前照的照片,我真的沒看到8有接其他的線

所以我現在只要把新的A2接到14就可以嗎?

---------------更新----------------
沒錯!A2和8是有連接,但是竟然是用鐵片,難怪我怎麼找線都找不到?

把overlay拆掉才看到

剛剛手殘,想說A2不知道要接哪邊,我直接給他接到5(T)

結果無融絲一打開,料斗就直接運作,我有試著按幫浦啟動開關,

發現沒有動作,馬上關電,A2移除後

本來可以啟動的幫浦,現在也沒反應了,

料斗A2接錯會影響幫浦的動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哪一個才是A2呀?

MC
圖一積熱電驛標示A2與圖2電磁接觸器標示A2,量測看雙方是否有導通,如有為設計共接,如沒有建議接圖二電磁接觸器A2
至於另一接點A1在如圖二7號下方處,正好S-A10上下斜對角

圖三是沒看到線,如上說明S-A10     MC在左下(隱約有看到線)右上對角
待會再補圖
樓主已亂了套,建議第一篇有說明,要請專業處理了或是否有拍照,重新起始,看有碰到所有線路回復原狀。

楼主:
WKM大,你說到重點了,真的亂了套,
不過我是真的想稱這機會學
請專業是最後的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大,你說到重點了,真的亂了套,
不過我是真的想稱這機會學
請專業是最後的手段。 ...

先看看控制電路應有專用供電電路,看是否保險司燒了,不要在亂接。
樓主
試試看回復原狀,大多REDAY電磁接觸器線圈吸磁力道蠻大的因接點需大電流通過,或其他機械震動多會震鬆,首要就是鎖緊螺絲,其他才是修復。
想練
檢查舊的電磁接觸器是否正常配合常開/常閉接觸開關就反覆可練自保持電路(基礎)。
非關電學者,也不建議碰也蠻危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哪一個才是A2呀?

樓主你新的電磁開關,應該是有接錯了 請你比對22樓的圖 舊 R S T 7 是2 3 1 1 條線

新的確便2 2 1 2 另外A2線圈如果我沒看錯的話是從3S那裏接過來的,變成本來可以啟

動幫浦的電源便沒了 建議你先回復原來的線路再來查修

1R有1條是接到後面那顆保險絲嗎,量看看是不是斷了

网友:
哇!!還沒搞好~
看到這邊我想您請專業的來好了
在搞下去搞不好會放煙火,電壓應該是三相220V的
其實我出去最怕碰到一修二修三修都修不好
最後才找到我去看,這種東西不是隨便的換個零件就好
有時候要追查到整條電線有無被老鼠咬斷掉
還有碰到壁虎死在裡面的等.........
這都需要經驗跟現場判斷
比較無法隔空抓藥......

若您改到這樣還是無法保持,7號跟8號兩條電線對調看看
祝好運~

网友H:
引用 楼主:
WKM大,你說到重點了,真的亂了套,
不過我是真的想稱這機會學
請專業是最後的手段。 ...

樓主
想學不是三言二語就能一窺其貌
下面是內湖高工低壓控制,基礎應用(記得點選,會互動),建議由首頁開始了解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 ... tent2/lv/app/yd.htm
低壓控制首頁
內湖高工低壓控制
當然也有其他學校的,小至小學大至技院都有,視個人理解就東抓抓西看看,好像是教育資源學習網,各種類別都有
互動教學
對了只顧電磁接觸器,你的積熱電譯好像也接錯了(少共接線),(接點以各家設計主,須先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你新的電磁開關,應該是有接錯了 請你比對22樓的圖 舊 R S T 7 是2 3 1 1 條線

新的確便2 2 1 2 另外 ...

我後來有改成 2 3 1 1,#22那張照片是當時找不到A2接點,才改到NO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
想學不是三言二語就能一窺其貌
下面是內湖高工低壓控制,基礎應用(記得點選,會互動),建議由首頁開 ...

謝謝!我會去看看,單顆的動作很容易,但是多顆組合起來就讓我眼花撩亂

舊MC的過載下面是一個NC、一個NO、一個COM
原本接在NC+COM

可是新的過載是一組NC、一組NO沒有COM,所以我接NC那組,
應該沒有錯吧??

楼主:
抱歉!!
先八自己的頭兩下http://bbs.pigoo.com/

左下角的電源開關我忘記了,把他往左板忘記板回來,難怪幫浦也沒動作,

現在全部完修,都正常了,連料斗也OK了!!搞了一個很大的烏龍啊~~~對不起大家!!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希望還有機會向你們討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會去看看,

舊MC的過載下面是一個NC、一個NO、一個COM

1. 新的過載是一組NC、一組NO沒有COM,所以我接NC那組.............這樣接沒問題
2.請問樓主幫浦啟動跟料斗啟動有沒有因果關係呢?還是可以個別啟動呢?
3.若幫浦啟動跟料斗啟動有因果關係的話,請檢查列一方的輔助接點是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新的過載是一組NC、一組NO沒有COM,所以我接NC那組.............這樣接沒問題
2.請問樓主幫浦啟動跟料 ...

2.沒有因果關係,可個別啟動

网友:
所以說指示燈還是有其用處,壞了就要更換,忘了開關的存在,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哪一個才是A2呀?

你最好將繼電器和控制按鈕的接線畫成圖 比較好分析問題出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
想學不是三言二語就能一窺其貌
下面是內湖高工低壓控制,基礎應用(記得點選,會互動),建議由首頁開 ...

是不是有實例可以學?

例如天車,三相馬達正逆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實例可以學?

例如天車,三相馬達正逆等等...

鐵捲門算是比較簡單也常見的正逆轉控制,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實例可以學?

例如天車,三相馬達正逆等等...

樓主
吊車,難哦!
我才國中畢業 不夠格。

45#
YSC版主有提供,很辛苦,記的掌聲鼓勵嘉芬一下,不然學費不少。

建議務實點基礎自動控制材料相對接點位置功能先了解(不然看無),現在大多電腦結合模組PLC控制了。

另外也離題了,建議另行發文請教其他前輩,我也很保守的,順便見習。

記得技術版區問主題發問好歹要附圖,不然會被禁言,功虧一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
吊車,難哦!
我才國中畢業 不夠格。

瞭解!ysc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