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321 電源板零件求助

楼主(2015-06-08):
Kolin  klt-321

狀況 : 無電源反應

板號 : AEP028

查看後 無爆電容 電源板連 +5vs 都沒有

有一顆零件 IC2 看不出編號 , 如知道得請告知...感謝

AEP208

AEP208

背面

背面

IC2 這顆不知編號

IC2 這顆不知編號

网友A:
+5vs 都沒有跟這顆有關系嗎? 查EMI電路+市電整流濾波電路+副電源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 都沒有跟這顆有關系嗎? 查EMI電路+市電整流濾波電路+副電源電路

感謝....整流電路測量過正常有輸出

不知你有修過這塊電源版嗎 ? 有它的線路圖嗎?

网友B:
棉花棒 去漬油(酒精應該也可以)擦一擦 就看得到編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整流電路測量過正常有輸出

不知你有修過這塊電源版嗎 ? 有它的線路圖嗎? ...

對一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棉花棒 去漬油(酒精應該也可以)擦一擦 就看得到編號了

已很模糊...用高倍放大鏡還看不清楚  只看到 1*0802 看不出了

aqkzz 傳來 1PCS02 你看差這麼多...感謝回應

楼主:
非常感恩... 已在懷疑 IC6 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