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彗而比 MR-72 微波爐二極體故障

楼主(2015-06-09):
小弟有一台彗而比 MR-72 微波爐,起動後會有嗡嗡聲然後就燒保險絲了,量了之後發現是SRK-12ZB這顆二極體故障斷路,
但問了台中的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這個二極體,想請問各位先進何處買的到這顆二極體,感恩.

---------------------------------
奇怪,為什麼只有連結,貼不出圖來,

補充內容 (2015-6-10 06:24 AM):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506/09/183006wowjk60sf6sst6a5.jpg

网友:
台中我是不知到哪裡有賣,不過露天有再賣

网友A:
發文一小時內可以修改貼圖,若沒改好很快就會被移往收區的。

网友B:
請問你電表是切在哪一檔量的 ?

是燒哪一顆保險絲,電源保險絲還是高壓保險絲 ?

网友:
你用這種方式貼圖無法自動展圖,第12帖有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C:
為公平起見!還是依版規處置吧~不然會對不起其他被移送的痞酷朋友....有請
W大公正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文一小時內可以修改貼圖,若沒改好很快就會被移往收區的。

我有試過,圖上傳啦,.而且是照著發文提醒貼,只是出來的是連結,所以我才覺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電表是切在哪一檔量的 ?

是燒哪一顆保險絲,電源保險絲還是高壓保險絲 ? ...

小弟是用二極體檔去量的.這點小常識我還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公平起見!還是依版規處置吧~不然會對不起其他被移送的痞酷朋友....有請
W大公正執行 ...

只是語法不熟有必要醬子嗎?
如果連題個問....算了,如果小弟的帖有任何不妥.請告知,我自宮謝罪了.

网友:
應該是有其他代用的

高於等於 7KV 0.4A的就可以

另外有圖源 而且是在論壇自身的圖庫  應該是沒關係的
右上角純文字 要取消  就可以發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語法不熟有必要醬子嗎?
如果連題個問....算了,如果小弟的帖有任何不妥.請告知,我自宮謝罪了. ...

你的規格是TO9的所以要找9KV 0.35A 的或以上就可

你可考慮用HVM12 代用 12KV 0.35A 或到露X買

SKR-12ZB

HVM12

露X賣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30699298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用二極體檔去量的.這點小常識我還是有的.

微波爐二極體要用X10K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用二極體檔去量的.這點小常識我還是有的.

你量斷路是指開路還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用二極體檔去量的.這點小常識我還是有的.

微波爐高壓二極體不可用二極體檔量測,要用X10K檔量測才會導通
用二極體檔量測不導通是正常的

楼主:
感謝各位指導,今晚我會再重測一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