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smd 電晶體 KEY 及 KIY 的datasheet嗎?

楼主(2015-06-10):
在下想請教是否有先進可查詢到此2顆電晶體的資料?
此電晶體是用在遙控坦克車上面,負責控制馬達正反轉的驅動~

网友A:
KEY: LH8050QLT1G
http://www.lrc.cn/data/pdf/LH8050QLT1G.pdf

KIY: LH8550QLT1G
http://www.lrc.cn/data/pdf/LH8550QLT1G.pdf

如電路 Ic電流大於 700mA,可用 SS8050/SS8550完整替代。
如電路 Ic電流只是一般大,可用 S8050/S8550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 LH8050QLT1G
http://www.lrc.cn/data/pdf/LH8050QLT1G.pdf

謝謝~

我本來想如果找不到我就直接用 8050 跟 8550 替代(遙控車都用這兩顆)~
沒想到果然是這兩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