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 LD機更換雷射頭需要調整電位器嗎

楼主(2015-06-10):
型號 2070,之前可讀到大碟,細碟很多時讀不到,調過功率沒改善,現在大碟都讀不到了,
雷射頭有循迹和聚焦動作,電機不轉,雷射頭有發出紅光,應是要更換雷射頭,在對岸淘寶找到這型號頭,若買回來裝上不知需要調整嗎?
請指點謝

网友A:
不需調整就要能正常使用

If not,那就是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調整就要能正常使用

If not,那就是不良品

買了回來 B頭,看似是全新(圖中)不是拆機,未使用過。
裝上機,用 LD碟試機,頭有循迹和聚焦動作,碟盤不斷轉動,雷射頭有不斷搜索,顯示屏沒有顯示曲目,約幾十秒自動關機。
不知是不是要調整電位差,還是新買回來雷射單頭不行 。
圖中右邊雷射頭是新買
請各大師傅師點謝謝

网友:
沒用調整片(小LD片),我還真不會調也

當時買1-2千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買了回來 B頭,看似是全新(圖中)不是拆機,未使用過。
裝上機,用 LD碟試機,頭有循迹和聚焦動作, ...

碟片不轉動應不是雷射頭的問題,進片機構和轉盤驅動電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碟片不轉動應不是雷射頭的問題,進片機構和轉盤驅動電路是否正常?

未換個雷射頭前,讀LD碟沒問題,讀CD很多時就讀不到,調過功率沒改善,之後大細碟都讀不到,放入碟有循迹和聚焦動作,碟盤不轉動
更換買回來雷射頭,有循迹和聚焦動作,碟盤不斷轉動,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未換個雷射頭前,讀LD碟沒問題,讀CD很多時就讀不到,調過功率沒改善,之後大細碟都讀不到,放入碟有循迹和聚 ...

沒看懂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未換個雷射頭前,讀LD碟沒問題,讀CD很多時就讀不到,調過功率沒改善,之後大細碟都讀不到,放入碟有循迹和聚 ...

這是調整問題
怎麼調---------------------------我也不記得了
可以問問有經驗的

網上搜看看有沒有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調整問題
怎麼調---------------------------我也不記得了
可以問問有經驗的

更換了新雷射頭,放入大碟,光頭有動作,碟盤不斷地轉動,約幾十秒自動關機,但開機再來有時會讀到,畫面有雪花,會跳線
放入CD碟試,頭有循迹和聚焦動作,碟盤轉幾下就停
我覺得應是調整問題,要調整圖中的VR,但我不懂調,不知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懂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可能我表逹差
因新買回來的雷射頭裝了用不到,是不是底板上的VR需要調整正碓才能用到

网友C:
新買回來的雷射頭需要調整正碓才能使用
但是要標準要測試片--------------還有一個流程

沒調整說明方式是有困難的

网友:
有調整程序,測試片,還要配合儀器來調整。
要盲測調整還是有相當的困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買回來的雷射頭需要調整正碓才能使用
但是要標準要測試片--------------還有一個流程

謝謝指教
現在很少人整LD機
不知網上可搜到教學更換LD頭調整

网友C:
這產品淘汰太多年了
我最後一次修理這產品應該有二十年前吧

如果沒特殊需求應該是要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產品淘汰太多年了
我最後一次修理這產品應該有二十年前吧

俺有收藏一些LD片,也保留一台堪用和兩台零件機,這東西在沒有DVD 時期,算是解像度最佳的,
而且也有AC3和DTS。

网友:
這需要兩片測試片
還要調整眼波
還要用遙控器壓密碼進到測試模式下調整
而且要直接用很長很細的一字起子插入雷射頭旁的測試孔調整眼波
以前需要簽約才會讓你接觸這些資料的

网友D:
沒調整好LD讀得到但CD絕對讀不到
因為LD得點比CD大
真的要調整
以前的同事謝先生應該還在東湖地區執業
可找他
他當時調整維修LD是我們那一批最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調整好LD讀得到但CD絕對讀不到
因為LD得點比CD大
真的要調整

樓主應該不會坐飛機過來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應該不會坐飛機過來修吧?

呵呵!坐船來也可以啦!
坐飛機約1小時40分鐘,坐船嘛.......

网友:
以後可能要少說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買回來的雷射頭需要調整正碓才能使用
但是要標準要測試片--------------還有一個流程

在網上找到先鋒維修手冊,但沒有測試片。
裝上了新光頭,放入大碟,電機不停轉動,然後自動關機,有時轉速很不穩定,有時會停下,有時光頭有動作,電機不轉。
以你經驗,這些情形應是雷射頭不行,還是要調整?
若是調整,電機不轉是要檢查鏡頭上下高低和聚焦嗎?

网友C:
應該是要調整
要用示波器
去調整眼波eye

有一個重點-------------------- LD整個是有傾斜控制機構------------這是一般CD所沒有的---這也要調整
因為我沒受過正規訓練--------------------只是會修會看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要調整
要用示波器
去調整眼波eye

你好
新光頭裝上去,首幾次用大碟試電機不停轉動,沒顯示曲目,轉速很不穩定,約幾十秒自動關機,但有時會讀到,畫面很不穩定,會跳線,再來有時電機不轉動等。
到現在,用大碟試很多時電機不轉動,有時電機不停轉,之前試有時會讀到,但現在讀不到。
用細碟試電機轉幾下就停,有時電機不轉。

請問這情形會是主軸馬逹壞了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C:
主軸馬逹沒壞-----------------還是整個機構調整問題
你還是找有受過正式訓練的幫你吧
自學這真有點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軸馬逹沒壞-----------------還是整個機構調整問題
你還是找有受過正式訓練的幫你吧
自學這真有點難

謝謝你多次回覆
調了幾個循迹平衡、增益電位器,試了幾隻LD碟可以,畫面清楚沒有跳綫。
而試 cd 碟有些沒事讀到,有些聽聽下會跳綫,有些讀不到
你可知調 RF 增益電位器可改善嗎?

网友C:
RF 要調最大------------但是不是調電位器
是調整螺絲--------------那一顆我忘記了---------------那顆有點膠

楼主(2015-07-12):
引用 网友C:
RF 要調最大------------但是不是調電位器
是調整螺絲--------------那一顆我忘記了---------------那顆有 ...

你好,謝謝多次回覆
調了幾個電位器,沒改善就調回原位,最後微調傾斜平衡終於有改善,Cd 大多數到讀到,試十隻可能有一隻不行,但若 cd 碟好花,可能讀不到或會跳線。
而 LD 大碟,試了十隻碟全部都可以,唯一是自動反碟到 B,有些碟可以,有些不可以,不可以那些碟轉盤不停轉動,光頭動作似在搜尋,請問你可知這情形應怎樣調較?

网友C:
這也是調整問題
也是機構問題
機構有歪
調整那個地方-------------我忘了------------------傾斜平衡那個長的像LED沒調整好吧--傾斜平衡VR好像有分A面跟B面
幾十年前的事真的記不清楚---不在電子業超過二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也是調整問題
也是機構問題
機構有歪

你好
微調了傾斜電位器,LD碟 自動反碟轉 B 可讀到,試了幾隻全部都可以。
唯一是聽 CD 間中會挑碟,有花了的 cd碟,讀碟速度會很慢,有可能讀不到,試過將有挑碟 CD 放在另一機播放沒事,
請問這情況你還記得應調那個電位器可改善挑碟?

网友:
你還是檢查眼波是否正常
信號太小當然有這種問題

如果要研究CD---------------------板上一堆高手--------------我都亂修原因很簡單--一般基本故障修之外CD我是整個雷射機構都換也就是整組換新------------------沒技術可言-----------因為我以前是進口代理音響維修部專修外面修不好---無法處理最後都會到我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