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620 開機問題求助

楼主(2015-06-10):
型號 :MSI CX620

開機問題 : 前日將DVD架更換為SATA碟(主SSD + 輔助SATA),使用1天後不明原因當機無法開機
,之後開機安裝WIN7速度變很慢

懷疑顯卡或CPU熱當! 更換散熱膏仍然無法安裝WIN7 !

查看變壓器為19V,3.42A

查看瓦數 : MSI開機未進BIOS前就60W,拆掉SATA碟改用外接USB安裝WIN7才順利

問題 : 19V,3.42A 換算應該就65A , MSI開機未進BIOS前就60W! 這樣還能安裝雙硬碟嗎 ?
19V,3.42A 改 19v 4.74a 這個方案可行嗎 ?

能以Battery Eater 檢查內部供電狀況做依據 ?

网友A:
您好:
筆電電力不足是會造成慢吞吞的!
您可用電源供應器,整台工作,(含DVD架更換為SATA碟(主SSD + 輔助SATA),)測試看電流多少,超出3.42A 時,就換 4.74a 吧!

网友B:
筆電有其設計上的限制,若要外加硬碟請用USB外接方式(或外掛電源)

不建議用自行修改內接,就算換瓦數較高的變壓器,是否能正常使用,就只有你自己可以測試了
就算是原廠也沒有做這種測試.

另外SSD本就遠比一般硬碟耗電流量更大.

且SSD到底是否真的好用快速?我想以推出至今~~"實際結果"~~因該多是人人說 gan !
SSD相容性對各種不同品牌的NB,是很有問題的.甚至連software也會有影響!

SSD我個人評測為"實驗性商品"。

网友:
機子本身就不支援W 7你當然無法裝一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筆電有其設計上的限制,若要外加硬碟請用USB外接方式(或外掛電源)

不建議用自行修改內接,就算換瓦數較高的 ...

正常來講 應該是傳統硬碟比ssd還要耗電
因為ssd不需要馬達去旋轉碟片

關於樓主的問題 可能這個型號的筆電的輸出功率比較低
以至於無法提供足夠的電力給硬碟使用 (變壓器的功率也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來講 應該是傳統硬碟比ssd還要耗電
因為ssd不需要馬達去旋轉碟片

看來你也是被廠商不實廣告所騙!!!

一般2.5吋的NB用SATA硬碟使用電流量約1.0A以下

就我接觸到的SSD硬碟有"標示的"電流的均超過1.0A以上: 例如lextor牌SSD型號X-256M56pro就是1.5A

***超出50%電流量***

======================================

現在SSD很多製造商,多很賊的的改用"W"瓦特,或是根本就忽略不標示&改口說"有效"電量(gan就是說最小啟動電壓)

老外比較老實~~~電流量不足就會發生讀取緩慢或異常,所以說必須提供足夠電流才能正常work.

~~~~~~~~~~~~~~~~~~~~~~~~~~~~~
再者現在改標W(瓦特),這裡面陷阱更大

P=IV     (功率P =W(瓦特)   電流I =A(安培)    電壓V =V(伏特)

問題就在於電壓V =V(伏特),他是以幾伏特去換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筆電電力不足是會造成慢吞吞的!
您可用電源供應器,整台工作,(含DVD架更換為SATA碟(主SSD + 輔助SATA) ...

rrb560925 大 :
機子DVD架更換為SATA碟(主SSD + 輔助SATA) 目前上機成功,
檢測結果可能
1.顯卡驅動程式安裝非msi (安裝ati 5470)
2.電池有問題,目前已拆除電池

19v*3.42a = 65w ! 目前待機或上網為25w ! 用到獨顯時就快要60w !
若4.74a 可行,則為90w ! 或許變壓器就不再發燙了 !! (目前上網正常,不會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電有其設計上的限制,若要外加硬碟請用USB外接方式(或外掛電源)

不建議用自行修改內接,就算換瓦數較高的 ...

Ultraman 大 :
更換SSD 開機速度與開word excel都變快有感 !!

筆電因其設計上的限制,確實需要使用者自行調整 !
目前正在找尋可監控電腦 電流 瓦特 軟體!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來講 應該是傳統硬碟比ssd還要耗電
因為ssd不需要馬達去旋轉碟片

sueorkg 兄 :
己找到問題點!
1.顯卡驅動程式安裝非msi (安裝ati 5470)
2.電池有問題,目前已拆除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rrb560925 大 :
機子DVD架更換為SATA碟(主SSD + 輔助SATA) 目前上機成功,
檢測結果可能

您好:
面臨問題時,有許多問題猜測,最後要去驗證,
若不符表猜測錯誤,  許多經驗都是這當中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