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320 有聲無影

楼主(2015-06-11):
機型:KLT-320

故障狀況:原先最早期的狀況是平時開機及電視畫面都一切正常

但關機後再開會出現不論搖控或面板開關都無法起動開機

電源指示藍燈依舊是亮的(有起動時應當會熄滅)

完全關閉電源靜待30分至24小時不等的時間後又可正常開機

畫面也一樣正常

之後從朋友那得來了一塊良好的同型號電源板(AEP028)想說先換上去測試看是否電源板問題導致偶發性無法開機

但換上後故障狀況卻改變成一樣的只要曾經長時間關閉電源放置後的第一次開機都一切正常

待關機後再開會變成起動後而有聲無影的情況(電源指示藍燈有熄滅)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78&highlight=KLT

此帖的大大一樣在無燈源情況下用手電筒照會有隱隱約約非常暗淡極度不明顯電視的字體之類

老樣子關閉插座電源靜待30分至不定時再開後再度回覆正常

馬上關機再開又出故障狀況得須再靜待N分至N小時 無限Loop 囧

檢測上小弟只懂皮毛約略覺得是燈管或高壓板的問題

若是前者就麻煩了後者壞的話還可直接替換塊高壓板

按照版規附圖還請各位大哥效納

主機板

主機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型號

高壓板型號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邏輯板

邏輯板

网友:
檢查有無過熱元件,加強散熱效能。

先更換電源板電容看看,不見得無背光就是高壓板的問題。

都沒有量測數據,只能用猜的,從電源板,AD板,高壓板,一路查起,再縮小範圍。

网友:
感覺軟排也有老化現象

网友:
若透過外加光源可以看到隱隱約約非常暗淡極度不明顯的電視畫面, 建議先找一片沒問題的高壓板試看看
千萬不要想不開做換燈管的事, 為了拆開背光模組很容易就毀了面板的bounding甚至弄破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