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分膨脹螺絲使用13mm鑽尾會牢固嗎

楼主(2015-06-11):
如題今天施工手上只有13mm的鑽尾,標準應該使用4分鑽尾12.7mm,用13mm作業上沒問題,但是會影響倒至不牢固嗎?

网友:
要9.5mm的才會牢固吧。

网友:
樓主應該沒說清楚,應該是3分"內迫壁虎",就是可鎖長螺絲那種,也叫"內牙壁虎",差別是膨脹頭由哪邊敲...
應該用4分鑽頭(12.7mm)
用13mm鑽尾,其實只要鎖的緊,不會搖晃通常都OK...
應該不是重型壁虎吧(就是那種有荷重規格的),一般的壁虎所的緊都OK啦,怕死在給它灌點螺栓膠...

网友A:
0.3mm 300um 就當在誤差範圍內吧
在負重之前  拉一下螺絲   拉出來就n_123|
看是要點膠 還是塞一些東西逼住吧

网友B:
這麼小的誤差,如果是水泥牆可以忽略。如果是磚牆的話,灌點膠比較保險。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有空出門再買4分的鑽尾,13mm就暫時撐著用

補充內容 (2015-6-12 08:45 PM):
下午去買4分12.7mm的鑽尾,覺得差異不大都可使用反而覺得13mm的比較好施工,應該還是用正規的12.7mm比較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小的誤差,如果是水泥牆可以忽略。如果是磚牆的話,灌點膠比較保險。 ...

請問要比較保險需要灌哪種膠?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mm 300um 就當在誤差範圍內吧
在負重之前  拉一下螺絲   拉出來就
看是要點膠 還是塞一些東西逼 ...

請問要比較保險需要點哪種膠?

网友:
植筋膠,給鋼筋用的,不過,會不會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