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分離式冷氣 故障代碼72 溫度顯示燈閃爍

楼主(2015-06-12):
型號暫時未看到
購買時間約6~7年
聽媽說:下午吹到,突然關掉,故障代碼72 溫度顯示燈閃爍
上網查說是室外機,請問有冷氣師傅或是有經驗者可分享一下經驗或方向

明天普照片

网友A:
我房間的日立變頻分離式冷氣也是這樣顯示72故障碼,經原廠判斷是室外機機板故障,所以就給原廠做維修更換,重點是更換良品非全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房間的日立變頻分離式冷氣也是這樣顯示72故障碼,經原廠判斷是室外機機板故障,所以就給原廠做維修更換,重 ...

不知道你花多少?

网友:
要看保固多久在下決定  保證書看看上面都有寫出

還有如果不得以需花錢更換機板也請你拍照起來是哪一塊基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