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EMGQ高壓版I420B1-16A-MASTER故障代換

楼主(2015-06-12):
各位前輩好:

      日前親友搬來一台大同V42EMGQ.故障狀況為有聲無影無背光.後來檢測懷疑是高壓板I420B1-16A故障

在對岸買了一對高壓版賣家說完全可以代用.型號為KUBNKM080A ALPS REV 7.0

裝上後發現背光亮了.但沒有畫面.仔細一看發現邏輯板有一排線連到高壓版

但新買代用的高壓版並無對應插槽.我想請教前輩這排線是否需要跳線才會正常

是否是DIM-I跳到DIM-O就可以了?腳位不是很確定是不是第一和第八腳

怕接錯越補越大洞.拜託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
這個跟高壓版沒關係 其實沒接本來就可以 無影還要在查下去啦

楼主:
謝謝前輩指導,我再查主板和邏輯版看看,謝謝您。

网友A:
這台都是轉板(60HZ轉120HZ)壞,晶片脫離要重燒,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都是轉板(60HZ轉120HZ)壞,晶片脫離要重燒,謝謝!

好一個 120hz................................

楼主:
回kia558大大.是這片倍頻板故障嗎?這超出我的能力太多了.可否指導如何判定該版好壞

邏輯板我測量fuse有12V進去.AS晶片又不會燙.所以猜測邏輯板應是好的!

主板因為還有聲音.外觀看來電容大致良好.所以目前猜測是倍頻板壞了

有前輩有這片倍頻板可以商借測試嗎?麻煩再私訊我報價.謝謝!

楼主:
昨天把代用的高壓版卸下.把原本的高壓版接點清除裝上
開機時燈會亮一下.之後又滅了.轉台時背光會閃一下
但一樣是有聲無影!
有前輩可以開示室主板還是倍頻板故障嗎?
這塊倍頻板露天找不到.
拜託前輩不吝賜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