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炸元件看一下

楼主(2015-06-12):
我買的電子負載套件,下個星期到貨,包含電路板及電子零件,需自行焊接組裝,我有加買4位數電壓(0~100V)/電流(0~50A)雙顯示表頭及專用多圈式線繞可變電阻(不是用市面上那種碳膜的),專用旋鈕都準備好了,但散熱器需自備。

本電子負載耐壓100V,電流可達40A,連續使用功率200W,最大短路功率400W。
以上數據需在MOSFET 功率晶體在不加絕緣片及散熱器夠大,並有足夠冷卻條件下。
因為四個功率MOSFET 需直接鎖在散熱器上,故散熱器本身就等於是四個功率MOSFET 的D極,一旦鎖在金屬外殼就等於短路,所以散熱器必需與金屬外殼絕緣,並用風扇強制散熱。

電子負載需要外接DC 12~15V供電。

网友:
所以
wish 在放毒

楼主:
不是!我是看他在做那個用喜達線在做負載,想送一套電子負載給他玩,不過我也不是要他平白收下,我在問他是否願意交點報告?

网友:
那我也要來去土炮一隻"烏骨雞"了啦

网友A:
喔,培育英才 ...
那老英材可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培育英才 ...
那老英材可以嗎? ...

當然可以!不過你問都沒問要交什麼報告就要接下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可以!不過你問都沒問要交什麼報告就要接下來嗎?

 ...   ...

网友:
好阿好阿  看來我要請教ciko老師幫忙了

8個OPA   三端體穩壓

每個MOSFET 獨立電流取樣跟迴授??

网友:
拜讀中 站上資料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377&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E9%9B%BB%E5%AD%90+%E8%B2%A0%E8%BC%89

其實我會選擇以鎳鉻絲來做是方便   而且輕鬆就處理掉大量的熱
我這最高是測得1239W   而且不需要特別散熱  只要讓鎳鉻絲橫放對流就好 因為表面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