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oneer BDP-150 藍光播放機 電源板輸出-24V只剩下-20V

楼主(2015-06-12):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第一次發文,請多包涵。

小弟正在幫老爸檢查 Pioneer BDP-150 藍光播放機。

故障狀況為有時無法開機,完全無畫面與任何燈號。

但有時可開機,光碟機馬達開始旋轉後隨即斷電。

決定先開始檢查電壓板的供電開始...

拆開外殼後,目視電源板電容皆正常。

在電源輸出排線處的底部,發現有接腳電壓說明。

依照說明量了之後,發現5V正常,12V只有11.2V,-24V只有-20V

於是小弟開始把電源板上能買到的電容都換過一輪,連TL431都已經更換了。

其中 三個較大電容 15μF 400V的買不到,故暫未更換。

打紅色勾的電容都是換過的!

但是發現結果一樣是沒變...

其中有順著-24V的排線接腳往回找,量出一些電壓如圖所示

是否問題出在那顆黃色的變壓器呢?

但是變壓器上有貼紙及型號,不知道這是屬於哪一種規格的變壓器。怎麼去材料行形容規格呢?

懇請前輩們指導一下,該怎麼進行下一步呢?  謝謝!

零件外觀

零件外觀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變壓器貼紙編號

變壓器貼紙編號

网友:
發文提示都沒在看,趁還在一小時內快改,否則就進回收區了!

楼主:
板主抱歉,已修正完畢!!

网友A:
黃色的變壓器中心點出現棕色點,是燒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色的變壓器中心點出現棕色點,是燒掉嗎?

黃色變壓器的棕色點是殘膠,剛剛去看用指甲可以刮除,所以是表面的物質。

這個變壓器的規格型號如果要去電子材料店買的話,要怎麼形容呢?

因為上面貼紙的型號GOOGLE查不到資訊!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B:
5v正常
似乎該轉移目標到主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正常
似乎該轉移目標到主板上了

可是電源板的24V只剩下20V,原來也跟主板有關喔!

小弟還一直以為是電源板輸出電壓的問題呢!

小弟再去檢查一下主板部分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變壓器的規格型號如果要去電子材料店買的話,要怎麼形容呢? ...

這種變壓器非規格品都是訂製的,材料行買不到,一般來說變壓器故障的機率很低。

所量到的電壓是空載還是有連接在主板上?

网友D:
查迴授  TL431跟它有關連的 所有元件都要查一次

如果是空載量到-20V

那如果是接上主板時量到-20  那先把端子拔開空載量 看電壓會不會回來

你想買一樣的輸出規格變壓器替代    太貴了少說500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電源板的24V只剩下20V,原來也跟主板有關喔!

小弟還一直以為是電源板輸出電壓的問題呢!

-24v一般給真空管顯示用  -24跟-20沒什差
12v一般給馬達驅動  少1v也沒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變壓器非規格品都是訂製的,材料行買不到,一般來說變壓器故障的機率很低。

所量到的電壓是空載還是 ...

所量測的都是空載狀態的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量測的都是空載狀態的電壓。

空載電壓看起來是還正常,因為一般都是以5V主電源當穩壓回授,空載時負荷很輕,會造成其他組電壓偏低,拿個10Ω/5W水泥電阻接在5V,其他兩組電壓應該會升上來。

看來電源板應該沒問題,可能主板上有零件故障導致耗電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迴授  TL431跟它有關連的 所有元件都要查一次

如果是空載量到-20V

TL431 更換過,同時附近的元件也查過,都正常。

倒是其中有一顆IC TY179PN,其中有一腳的電壓值一直跳動(範圍很大)。如量測圖所示。(空載狀態)

會不會是他呢? 因為那隻腳連接至變壓器的一次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載電壓看起來是還正常,因為一般都是以5V主電源當穩壓回授,空載時負荷很輕,會造成其他組電壓偏低,拿 ...

好的..準備轉向主板檢查看看了!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一般給真空管顯示用  -24跟-20沒什差
12v一般給馬達驅動  少1v也沒什差

小弟稍晚再檢查一下主板試試看!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TL431 更換過,同時附近的元件也查過,都正常。

倒是其中有一顆IC TY179PN,其中有一腳的電壓值一直跳動 ...

那是哪一隻腳呢  MOS D腳??

网友:
我修過三台DVD播放器,兩台症狀跟你一樣都是電源板的問題,你的電源板應該是三個濾波電容壞了,所以電源無法達到24v或12v輸出,如果買不到不齊電容,我有一台拆下來的電源板可以借你測試。可是要自取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