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2001P(S) 專業型食物調理機不轉無法開機

楼主(2015-06-12):
HF-2001P(S) 專業型食物調理機不轉無法開機
這型食物調理機,故障情形是不過電,馬達不轉,用電表量測AC線兩端阻抗無限大

拆開底部四顆螺絲後,上下蓋還是分不開,找到三太子有處理到一款也是上下蓋無法分開的一篇,
只可惜沒看到三太子修成正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C%E6%B1%81%E6%A9%9

底座馬達本體,上頭標箋的方向應是調理杯固定和鬆說的方向,和拆卸底蓋無關

驅動頭從縫隙中也看不出可卸的物件

卸除底部的四顆螺絲,上下蓋仍是無法分離

用手電筒照底部,有一顆一字螺絲,用起子頂住仍無法拆卸,
不管是正轉反轉,使盡吃奶力還是拆不下來,哇里咧!沒步了!

网友:
五燈大~那個底部一字固定後是要逆時針旋轉驅動頭這樣才能轉得起來~

网友:
老灰狼有拆過一台...類似的進口品牌的調理機....

上面那個頭是用內六角螺絲鎖住...在驅動頭和外盒的縫隙中....

底部的一字螺絲...那個不用拆...那個是鎖在轉子上面(當風扇)...用來散熱的...

紅色圈圈的地方....有沒有暗藏螺絲???

网友:
五燈大, 參考這篇看看, 可能藏在接頭和上機殼的縫隙中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09013

楼主:
非常感謝前輩熱心地提供寶貴資訊,尊照阿舍大的指示觀察圓孔中是否藏有機關,
拿十字起子通了老半天也沒感覺,用手電筒照了老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來,所以就讓它斜躺一夜,
早上睡醒開門一看,竟然自己剝了兩半,原來是從沒拆過,所以有些沾粘,把安喬好姿勢,
結果就自己出來了!

最後,東量西量,也沒發現那裏有問題,馬達也會轉,難不成覺拌杯頂不到微動開關,
所以不轉!?
明天請眉眉送覺拌杯來試試就知道嘍!

楼主:
非常感謝前輩熱心地提供寶貴資訊,尊照阿舍大的指示觀察圓孔中是否藏有機關,
拿十字起子通了老半天也沒感覺,用手電筒照了老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來,所以就讓它斜躺一夜,
早上睡醒開門一看,竟然自己剝了兩半,原來是從沒拆過,所以有些沾粘,把安喬好姿勢,
結果就自己出來了!

最後,東量西量,也沒發現那裏有問題,馬達也會轉,難不成覺拌杯頂不到微動開關,
所以不轉!?
明天請眉眉送覺拌杯來試試就知了.

楼主:
上傳此影片做結尾,注意覺拌杯底部的卡榫,安上底座後需轉至定點卡上,
才能頂到啟動的微動開關,過電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此影片做結尾,注意覺拌杯底部的卡榫,安上底座後需轉至定點卡上,
才能頂到啟動的微動開關,過電轉動 ...

所以本來就沒壞??只是單純拌杯底部的卡榫沒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