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S40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5-06-13):
各位先進,小弟家裡這台SONY最近出現這樣的狀況...

右邊有時會出現白邊或是其他顏色的雜訊,有時候自動會消失,然後過一陣子又會跑出來。如果此時關機再開有很大的機會會恢復正常。我目前已經拆下T-CON量了一部分排阻,發現阻值還滿一致的(大約100歐姆左右),排線與軟排(面板端沒拆)都拆下來清過並噴上接點清除劑結果還是一樣。

請問這個情況會是位址線的問題嗎? 可否請專家指導一下。
PS.這台已經工作四年,兩年前還修過電源。

网友:
Drive IC或TAB問題.

楼主:
慘~ Driver IC不就等於宣判死刑了? Tab要找也很麻煩,難道要跟三太子一樣來個"逼螺絲"?

网友:
逼螺絲 +1。

楼主:
這種時有時無的故障情況有點難處理,我猜可能是TAB的問題居多,如果是Driver IC損壞應該不會有恢復正常的時候吧?

网友:
逼螺絲再加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時有時無的故障情況有點難處理,我猜可能是TAB的問題居多,如果是Driver IC損壞應該不會有恢復正常的時 ...

邦定不良會.

网友:
逼螺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