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NAGE紅燈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5-06-13):
大同型號 有紅燈但鍵盤、遙控器都無法開機

開背蓋全圖

主機板

主機板板號

電源板將啟動PIN腳與5v短路可啟動電源板送出25V點亮背光、12V、5V

邏輯板型號

面板型號

主板穩壓IC都量過正常,查主板power on腳,查走線到貫孔後就找不到貫孔後的走線,請問有辦法找出相關的走線嗎?
有紅燈無法開機是否可判斷scaler掛點?

另外請教主板板號200-100-KE4261-AH與200-100-KE4261-S4H是否可相容?

感謝解惑!

网友:
電源高壓板壞或主機板壞  其他板還未遇過壞的

网友:
我有一台類似狀況電源板閃紅燈無法開機.前兩天搬了一台同型號的要交叉測試
發現是燈管故障所以電源板閃紅燈無法啟動.供您參考!

楼主:
確認是主機板掛點。SCALER是聯詠的NT72802FG-3 DIRVER IC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電元版可能受雷,PQ101炸裂了、(R104、R105)已不知電阻多少,拜託各位大大知道能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