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維修

楼主(2015-06-13):
這台電風扇上電後不轉,手摸馬達有微振動,小小的嗡嗡聲,

共3速,3速都不轉,拆開開關部分看起來正常

溫度保險絲應該也正常,不然就不會有聲音

有換過電容(電容不是新的,先拆服役中的測試)依然如此

馬達蓋拆開後,低速中速用手轉軸心都不會轉,高速用手轉會轉動

如果手順時針轉動,他就順時針轉

如果手逆時針轉動,他就逆時針轉

請問這會是什麼問題。

補充內容 (2015-6-14 08:42 PM):
已解決,完修,謝謝

网友:
有嗡嗡聲,一般都是電容故障。可以再查看馬達線圈是不是有部分變黑了.

网友:
感覺是沒有潤滑而束心.....
先測量電容看看~如果正常那就拆馬達吧.....

网友A:
手動可以轉
電容沒壞
就有可能軸心墊片可能磨損了~
拉一下軸心的前後間隙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動可以轉
電容沒壞
就有可能軸心墊片可能磨損了~

軸心轉動很鬆,前後間隙大約1mm

网友:
起動線圈組線路可能有問題 !!!

也就是接電容的那組線圈 !!

請檢查是否有斷路情形 !!

電風扇 4uF的起動電容能改為較大的嗎? "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36693-1-1.html

楼主:
經過查修馬達,拿放大鏡看,發現有一條線斷了,刮除漆焊接絕緣做好,正常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