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6EX600 畫面閃爍。(完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5-06-13):
朋友給一台SONY 46吋 LED液晶電視 。
(其實是用檳榔跟金啤跟鋒換的)約450元

按板規先來個故事鋪陳 :

主角: SONY KDL-46EX600
圖一

(拍謝!忘了正面,只好來個網路大挪移。上網抓的正面圖)
圖二

故障原因 : 畫面在全黑與正常之間一直閃爍。就像是關了再開,關了再開......一直重複到完全不開無畫面。

拆解後細部零件圖

圖三
邏輯板

圖四
電源板

圖五
主機板

圖六
原廠屏線

對於SONY 機器只知道很難搞定,故障因素又複雜,完全沒有把握可以維修,只能碰碰運氣,瞎搞看看 !

既然是畫面閃爍,那就從電源板開始測量看看。

很幸運的電源板上有標示每個節點的電壓值以供參考

圖七

(拍謝相機不好 ! 畫質差。)

補上一張說明
圖七之二

在全黑及閃爍時 ! 電壓值幾乎都一樣,沒什麼改變。
所以依小弟的能力只能判斷為 (正常)。

既然電源板正常(個人淺見),那再來就是測量邏輯板。

邏輯板上的電壓,小弟也在學習中,不甚理解,所以只能初步測量保險絲,保險絲根據電源板上的標示

過來應該是12V,所以測量結果也是12V。

根據小弟能力也只能到此為止 ! 無法更深入的測量,所以個人淺見,既然電壓有過來了,就當是正常吧 !

那麼排除二個部分因該只剩主機板了 !

主機板實在無能力判斷 ! 所以興起一個念頭改公板試試 ! 借公板排除故障因素。

公板用到的材料

圖八
虹星 V59

圖九
公板屏線

公板接法不在這陳述 ! 相信各位專業前輩都已經比小弟更知之甚詳 !

這裡說明比較特殊的狀況:

因為電原板待機電壓只有3.3V

所以要改公板只能用虹星,樂華是無法啟動的。

虹星可以3.3V啟動

公板需要電壓有 5VSB(樂華) / 3.3VSB(虹星),5V ,12V 。
PS. 樂華只能5V啟動,虹星可以3.3V或5V啟動

因為電源板只提供12V,並沒有5V(可能有,只是小弟功力淺),所以小弟運用降壓模組,

從12V 一分為二 ,一線提供12V給公板12V,一線降壓為5V提供給公板5V。

圖十
圖十之二

這裡有個對照圖給各位前輩參考看看

圖11
接上公板,屏線,背光ON,按鍵紐,接收器,指示燈.......後,開機測試看看。

一開機後一切都正常,但就是背光不亮

又再次檢查所有細節(無誤),遇到瓶頸了,怎麼試就是背光不亮 !

於是上網,參考前輩的分享文,看了看,於是看到前輩的完修經驗

在背光部分,由於SONY有多層保護機制,所以必須一 一 接上,用來啟動。
(將DIMMER_DC , DIMMER , AC_OFF_DET跟STBY3.3V 相連接,再把BL_ON 接給公板做背光ON)
感謝痞酷前輩指導

下面有一背光說明圖請各位前輩參考

圖12

用上這方法,果然成功開機了,但是很遺憾的閃爍故障依舊 !

排除了幾點,說明主板,邏輯板,電源板都正常,那問題出在哪 ?

再次上網參考了許許多多前輩的維修文,發現了SONY這機型幾乎都是面板NG居多。

於是再次參考了三太子的逼螺絲工法

圖13

在箭頭指示處,看了看,由於縫隙很小,所以想說或許不用逼螺絲,直接用紙片塞進去

PS.紙片就是用細一點,硬一點的那種。(例如:東森月刊,寶雅月刊封面的那種紙質)

共有兩處,於是小心輕力的左右搖擺,慢慢塞上。

再次開機測試 !

很幸運的終於找到問題的癥結點。

故障因素排除了 !

看了看數小時 ! 今天也開機了幾乎一整天,都不會再閃爍了。

到此,小弟稱之為 "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參考 !

完修畫面

网友A:
好文一篇  多谢分享

排座接触不良,会画面闪烁

网友B:
恭喜完修,既然不是主機板的問題,要不要再換回去試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既然不是主機板的問題,要不要再換回去試看看呢?

懶的換

就用公板看,其實畫質也不錯。

而且主板也要送給別人了。

剛好有專業前輩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一篇  多谢分享

排座接触不良,会画面闪烁

是阿!

一開始以為是主板NG居多。

网友:
繞了一大圈原來問題出在排線造成畫面閃爍,學習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踹飛護士這畫面真是太驚悚了....

网友:
恭喜mccarty大完修 原來排線很容易被誤判為其它原因 學習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原來是排線接觸不良,又多學了知識,謝謝分享

网友:
雖然我不會修電視,但是我也想知道;
果然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