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Kworld V-STREAM TVBOX電視盒 開不起來...

楼主(2015-06-14):
V-STREAM TVBOX電視盒,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候開不起來,想說是電源開關問題,換了一顆電源開關,結果.....連開都開不起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希望各位高手可以幫忙小弟>< 謝謝

网友A:
一般來說 都是先從電源查起
有時懶得量  先換個電源 無效時才會認命  從電源輸入 開始查起

网友B: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可以先換一下電解電容      特別是在晶片旁邊那些的
那附近比較熱 電容會短命

還有再從電源輸入端開始  那邊要徹底查一次   二極體的腳 上面氧化物好像很多

電源開關是指說那一排 按鈕開關嗎    換了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 都是先從電源查起
有時懶得量  先換個電源 無效時才會認命  從電源輸入 開始查起 ...

我有量過電源是12.3V 電容也有側是正常的電容
謝謝大大的提醒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第一次發文
品牌:KWorld
品名:這就不知道了,因為是跟別人買2手的
型號:TV1531R

電容有用電容錶測過都是正常的......,
我想問一下,我輸入的電壓12.3v到每顆的電容都會是12.3v嗎?
二極體氧化要怎麼處理呢?

謝謝大大的幫忙

換過第一顆開關@@

換過第一顆開關@@

网友:
你可以先檢查那一排按鈕開關,看有無故障的(沒按就導通)

再來看電源指示燈是否正常反應.....看看變壓器插座處VCC和地有無短路(打對地阻值)

檢查電源輸入端有無保險絲燒斷

网友:
換了一顆電源開關 , 開關2腳電路板孔是否被你用壞了

网友:
用RT809F串接讀他的ROM試試看,上次以此方法修好2台電視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