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冰箱化霜定時器代用法

楼主(2015-06-14):
  冰箱化霜系統故障的機率相當高,其中化霜定時器不良的情形最多
而各廠牌使用的定時器有很多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是不一樣,現在教大家
如果遇到與自己準備的定時器型號不一樣時要如何代用,今天教大家的是台製或
日製冰箱所使用的定時器,不適用在西屋 . 惠而浦...等美製冰箱上

今天要改裝的是這一台三洋冰箱,雖然是三洋但卻是大同公司OEM的

這是此機型所使用的定時器

這一顆就是今天要拿來代用的三洋公司目前所使用的化霜定時器

  這兩顆定時器的差異點在於原來冰箱使用的定時器馬達線圈在1 . 3腳,
第2腳是除雙腳,第4腳是啟動壓縮機(可參考第一張圖的線路圖),
而我拿來代用的定時器1 . 2腳是馬達線圈,第3腳是啟動壓縮機,
第4腳是除雙腳

以下就是修改的方法,將定時器外殼打開,小心內部有許多齒輪不要散了,

  再將定時器上的馬達拔起,注意看其中一隻腳是90度彎曲,然後
插在第2腳上

拔起後的馬達就長底下這樣

  現在將原來90度彎曲的腳拉直,要小心千萬不要用扭轉的,
不然馬達線圈會被轉斷,再將拉直後的腳,剪成跟另一隻腳長度相同

  將馬達插回定時器上,大家看原來插在第2腳上的馬達腳,
現在變成插在第3腳,到這裡我們已經將原來1 . 2腳線圈
改成1 . 3腳線圈

  前面提過原來冰箱第2腳是除雙腳,第4腳是啟動壓縮機,而我用
的定時器第3腳是啟動壓縮機,第4腳是除雙腳,這要改就比較簡單了,
因第3腳已改成馬達腳,此時的第2腳就空出來,可拿來接啟動壓縮機用,
而第4腳就改接除霜用,也就是只要將2 . 4腳引線對調即可,因為怕以後
來維修的人誤以為2 . 4腳接返,因此我將定時器上的編號順便改過,以防
萬一
新舊端子不同,所以一併改掉,再裝回電裝盒內,這樣就完成改裝作業

网友:
哇!不愧是黑手的

网友:
狗狗大:
感謝分享,大小也剛好,期待您文章

网友A:
這就是根據運作原理來修改的腳位定義來運用~~

師ㄟ~~那每個定時器它除霜時間長短、多久除霜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根據運作原理來修改的腳位定義來運用~~

師ㄟ~~那每個定時器它除霜時間長短、多久除霜都是一樣的? ...

日製與台製的冰箱化霜迴路大都相同,大約是8~10小時左右化霜一次,化一次的時間是化霜感溫器13度C在控制,蒸發器上的溫度超過13度C以上就停止化霜,大約是30分鐘左右

美製的冰箱化霜迴路就不同了,定時器不能與日製與台製互用,日製與台製化霜時間的控制取決於化霜感溫器13度C,而美製雖然也有化霜感溫器,但它只做溫度保護用,真正化霜時間的控制是在定時器上,內部的齒輪比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製與台製的冰箱化霜迴路大都相同,大約是8~10小時左右化霜一次,化一次的時間是化霜感溫器13度C在控制,蒸 ...

知道了,原來如此........

那你怎麼知道哪家的產品是哪家代工貼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原來如此........

那你怎麼知道哪家的產品是哪家代工貼牌的呢??

我只對三洋比較了解,其他廠牌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對三洋比較了解,其他廠牌就不清楚了

知道了...感謝解說n_109|

网友B:
如果腳座不是固定的應該線跳著接就可以了吧  看哪幾腳是除霜跟電源就好了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腳座不是固定的應該線跳著接就可以了吧  看哪幾腳是除霜跟電源就好了不是嗎?? ...

這樣是不行的

原來定時器的1 , 3腳是接定時器內的馬達兩腳,且3腳是共通腳,
而代用的定時器1 , 2腳是接定時器內的馬達兩腳,如果直接將引線3腳拉到定時器2腳來接,
這樣共通腳不是跑到2腳來了,這樣的話2腳共通腳如何與4腳接觸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是不行的

原來定時器的1 , 3腳是接定時器內的馬達兩腳,且3腳是共通腳,

有的定時器可以啦  我這有各廠牌線路圖其實有些是可以代用的...  有些不行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