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櫻花熱水器SH-1622溫度控制無法顯示

楼主(2015-06-14):
貴森森的櫻花熱水器SH-1622已經認真工作快十年, 只有溫度控制顯示有些問題... 所謂「有些問題」是:
1. 有時候顯示正常, 滑動V.R正確顯示35~75度。
2. 三不五時顯示"88", 有時候"88"拚命閃。
3. 有時候只顯示一個"8" 不閃...
4. 有時候根本不亮...

無論顯示是否正常, 這台天然瓦斯熱水器還是可以調溫, 基本上功能還算正常。
拆開溫度控制器, PCB上的零件沒毀損痕跡; 除了MDP2051P的單晶片無法測, HA17324A我拿LM324N替換過, 結果一樣時好時壞;
7805也沒問題;
顯示數字的BCD還會閃會亮應該也還好;
驅動的兩顆C1815換新的也一樣;
被動元件板上量測也沒異常(電解電容都換過了);
10K, B型的VR拆解也沒問題, 接觸ok, ...

現在只有標示C143的Q1~Q3 ... 好像是電晶體, 可是用Fluke 75量得怪怪的: 可單向通, 但是不會嗶! 不知是2SC143還是BC143, 還是.....?
可否麻煩大家幫我看看怎麼修, 或是對這個有經驗的.... 謝謝!

a. 溫度控制顯示面板

溫度控制顯示面板

溫度控制顯示面板

b. 線路板

線路板

線路板

c. "C143" 跟2SC1815比較

"C143" 跟2SC1815比較

"C143" 跟2SC1815比較

d. "C143" 頂視圖, 跟2SC1815比較

"C143" 頂視圖, 跟2SC1815比較

"C143" 頂視圖, 跟2SC1815比較

e. 方塊圖

方塊圖

方塊圖

网友:
那顆 C143看起來是 ROHM 的 DTC143XS

有沒有電路板背面的照片, 看看走線多些機會猜猜

楼主:
呀! 內藏抗阻怪不得不會響....
正反面圖如下, 感謝幫忙:

网友A:
那個X1(藍色)振盪器可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X1(藍色)振盪器可能壞了

三腳的, 我也懷疑過是不是因為頻率不穩定導致, 可是換了還是... 一樣。

网友:
一般就只是測溫線接觸不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