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外殼竟有45V AC!

楼主(2015-06-15):
小弟房間有一台Benq液晶電視,我發現把HDMI線接上第四台機上盒時,接頭外緣都會有小火花產生。於是我做了一些測試,插頭只接電視(Benq電視接頭只有2pin,非3pin),數位電表調至AC檔,一手握住電表負極,另一端去碰觸電視的外殼,發現帶有約45V AC的電壓。電源同一個迴路中有一台電腦,我把它輸出的HDMI線也用相同的方法測試,發現外緣並沒有帶電。 這台電視的電源接頭無法反接,所以應該極性是正確的。另外,把電視插頭拔掉,單獨測試插頭兩端與機殼的電阻,發現都是無限大,因此也沒有漏電的情形。請問這是何原因,是水電工沒接好水火線嗎? 要如何才能讓電視外殼不帶電呢?

网友A:
那個應該是 Y電容作祟

電表調至AC檔,一手握住電表負極,另一端去碰觸   這個方法可以找火線 我很常用 要用指針表 先找火線

    如果火線跟外殼接一起  或是Y電容漏電流過大  就會可能被電

接頭接上時有小火花   代表電位差已經太大了    這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是 Y電容作祟

電表調至AC檔,一手握住電表負極,另一端去碰觸   這個方法可以找火線 我很常用  ...

請問版主,同一個電源迴路上還有許多電器,應該說整個樓層都是同一個迴路吧。如果其中有一個裝置插頭反接會影響到其他的裝置嗎? 還有,那些裝置有可能會這樣呢? 我的大多是小型交換式變壓器,裡面都有EI變壓器隔離,似乎沒有極性的問題。這台Benq電視是新品,難道一買來Y電容就壞? 我懷疑漏電的情形就是導致有時機上盒突然當機的原因之一。

网友:
搬去朋友家試試

网友:
插座的接地端失效or沒接

网友:
電源插頭反過來試試看能不能解決。

网友:
上次遇過一個客人電視插HDMI出火花.結果燒電視.

不信邪.拿來讓我維修.維修後在我這測試沒問題.

結果拿回去後再插又出火花.再燒.

這次就乖乖請第四台的人去看了.

楼主:
多謝各位回覆,容小弟再說明一下

1.插座的接地端沒接,因為電視是2pin插頭。這個應該是問題的主要原因...
2.插座有防呆,無法反插。用電表測試發現插座極性是正確的。
3.電視插頭的兩端與機殼都沒有直接連接,因為電阻無限大。如果是插座水火反接,火線也應當不會跑到機殼去。

小弟查了一下,發現有人說是BSMI抗干擾濾波電路的原因,也就是專炸元件所說的Y電容所導致,而且似乎所有的液晶電視都是這個情形(除非電源有正確接地)。
http://www.e-e.com.tw/e-e/judakdk_1007.htm

今晚我會先接一條地線到機殼與插座看看,再來回報

网友A:
BSMI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是負制訂標準規範 度量衡相關標準制訂檢驗  與監督廠家生產出的產品 有沒有照著規範來走   台灣的 EMC EMI 就是標檢局在決定
每個國家 規範都不同

那套抗干擾電路是叫做 EMI濾波器  其實就是CLC濾波器的變種
他們都是被動衰減器    在這例 被衰減的是高頻電磁

電視先拆開來   看看電是從哪來         檢查電路版與機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MI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是負制訂標準規範 度量衡相關標準制訂檢驗  與監督廠家生產出的產品 有沒有照著 ...

才剛買又要拆可能會被太座罵一頓,而且這台又是50吋壁掛,拆裝都要兩個人,先試試機殼接地會如何了。

PS.又找到一篇文章,看來有Y電容的設備如果沒有接地,其外殼電壓會是輸入電壓的一半左右,剛好跟我的情況一樣。換句話說,有Y電容的設備一定要接地,不然機殼不能裸露。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0/18/6973384_298994894.shtml

楼主:
今天去買了一個萬國插頭把地線拉了出來,然後鎖在電視的機殼上(壁掛螺絲跟機殼相通),解決了兩者壓差45V AC的問題。本以為這樣就結束了,結果發現HDMI插入到第四台機上盒時仍然有小火花發生! 於是拿電表測量電視機殼(已接地)與第四台cable,發現也有約10V AC的壓差。最後又找了一條電線將cable的地與機殼地、電源地全部接再一起就沒有火花出現了!  這樣做似乎也解決了機上盒不定時當機問題(這部分還要觀察看看)

PS.事前經過測試,已確定家內的水線與地線並非接在一起

萬國插頭焊出地線

Cable也焊上地線

所有地線接上電視機殼

楼主:
經過三個禮拜的試驗,確定是接地問題導致,現在機上盒已不會不定期當機了!

网友(2015-07-21):
我住的老式公寓~~~插座根本沒GND 地線~~ (雖然有三孔插座,但是GND是空的)

若是遇到這類問題,反接電源插頭無效~就無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