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停的馬達(永久能源)?

楼主(2015-06-15):
影片標題:「FREE ENERGY Motor Flywheel energy for freedom」
連結:影片

      這個影片是朋友傳來的,影片是描述一台類似發電機的機器,開頭插上插頭讓機器運轉,等待轉到一定程度後拔插頭,接著整台機器就不停的運轉,片中的使用者利用機器自身轉動的發電先後啟動了砂輪機(台灣砂輪機約一千多瓦)與木工切台(超過一千瓦),並沒有聽到該機器轉速有降低的現象(也可能是機器負載不夠吧),但點亮幾個燈泡卻是綽綽有餘。
      思考了一下大概瞭解其運作,剛開始啟動很慢,應該是要把轉速提升到某種程度,帶動片中紅色的飛輪,但飛輪不知道是不是偏心的,但看得出來應該很厚重,大概先帶動飛輪啟動,藉由飛輪甩動的力量來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但很懷疑的就是,難道就這一丁點東西可以打破「動量守恆定律」?可以像牛頓擺的彈珠一樣?

       維基百科之動量守恆
      不知道大家看了覺得如何呢?如果做成大型的話,是否可以供給一個家庭的用電?

网友A:
要在影片區貼  才能嵌入影片的喔
純文字也要記得 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影片區貼  才能嵌入影片的喔
純文字也要記得 取消

抱歉!剛剛才開始編輯不小心讓小朋友按到「Enter」....
Sorry.....

网友A:
這點東西  是突破不了損耗的    只要時間長  就可以看到它停下來

但是就我對標榜FREE ENERGY的認知而言      都是有小手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點東西  是突破不了損耗的    只要時間長  就可以看到它停下來

但是就我對標榜FREE ENERGY的認知而言    ...

您的意思是說,只要時間一長,它的轉速會越來越慢是嗎?若是增加周邊電路負載的話,轉速降低的時間會更縮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說,只要時間一長,它的轉速會越來越慢是嗎?若是增加周邊電路負載的話,轉速降低的時間會更縮 ...

對   這是一定的

网友:
原來那東西叫做牛頓擺

能不能在中間加個壓電陶瓷

网友:
能量不滅定律還沒被推翻,免費能源是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B:
這個就很厲害了....
水錘馬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I4847xiFo&feature=relat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就很厲害了....
水錘馬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I4847xiFo&feature=related

這個符合物理原理,是利用進水壓力將水送到高處,條件是進水必須必須有相當水壓,也要損失一部分水。

网友:
  不过是利用飞轮将能量进行了存储而已。本系统自身克服阻力耗能及电灯这种负载相对这存储的能量而言,消耗比较小,因此一时半会儿看不出飞轮速度下降,时间一长,必将停转!
  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半是假——以目前的科技认知。

网友:
目前損失以及發熱的問題人類還無法解決,所以距離永動機的實現還很遙遠。

网友:
谁能搞出永动机,就能得诺贝尔物理奖。

网友:
這種電腦內的系統風扇,這樣就變永動機?不知真偽?影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