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而浦 冰箱一直運轉、而且冰箱內箱體會結冰

楼主(2015-06-15):
第一次
我先將冰箱門膠條清潔,再以吹風機吹軟後,關上門2小時以上不開,結果還是一樣發生結果情形!
第二次
我將強光手電桶打開放於冰箱內,由冰箱門看,並無露光情形。
請示如何處理?或已無法diy處理,必須請專業人員了呢?

网友:
哪邊漏氣? 不是只有空氣冷熱交替才會這樣

网友A:
詳細情況要再多做描述不然資訊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詳細情況要再多做描述不然資訊不足

描述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耶!
對了!我把那個冰箱門往上抬,是可以往上移動的。

网友A:
所以門邊會滴水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門邊會滴水囉?

門邊沒有滴水下來,可就是我拍的地方還有最下方會結冰,我把門框及門磁條全部擦過、清潔過、使用吹風機哄過、冰箱內放置強光手電筒,由外往門條處看,並沒有發現有不密合的現象(可見到光)。

网友:
也許是定時器有問題, 「一直運轉」才造成機身過冷結露?

网友:
說明一下  機器的型號  年份吧

网友:
除霜定時器卡住或崩齒。

网友B:
您給的資訊太少了...而且圖片表達不清楚...

那個圖片是上層冷凍庫...還是下層冷藏室??..

您想要有好的答案...就要先有好的(明確的)問題...

老灰狼曾經遇到這種狀況..不過是在下層冷藏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給的資訊太少了...而且圖片表達不清楚...

那個圖片是上層冷凍庫...還是下層冷藏室??..

哦!原來是這個資訊,這台是左右對開,結冰的是左邊的冷凍櫃

楼主:
型號
外觀

网友:
如果有辦法拆內板的話 拆到看見蒸發器 如果結冰厚到鰭片裡面滿滿都是冰 那除霜迴路上面有兩個元件有發生故障的可能性 最有可是是除霜計時器(DT) 另一個是雙金屬片(OH)先看看拆過後情況如何 另外順便看看冷凍往冷藏的風道裡面順不順暢

楼主:
請問怎麼改成「已解決」呢?找不到編輯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