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電話 mac更改問題

楼主(2015-06-16):
各位先進你們好

                小弟目前遇到ip電話裏頭flash IC
                用燒入機COPY  一台好的
                 然後將它焊到一台故障電話上
                 是可以動作 但變成2台IP電話  MAC 重複

                  再用燒入機 EDIT功能 有找到 MAC 和序號的 地方
                  但該資料是有做每兩位數 左有對調的 動作
                  例如 原MAC  001B3A567890  FLASH獨到的 資料是  00B1A3658709
                  可是當我去修改它  卻會造成 整台電話無動作

                  不知哪位先進 有遇過這種狀況可以以指導一下  感恩

网友A:
他的資料是不是有做檢核碼?

网友B:
先只改一個尾數再試試看~(尾數加2 or 減2)
如只改一個尾數還不行的話,應該就有 checksum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只改一個尾數再試試看~(尾數加2 or 減2)
如只改一個尾數還不行的話,應該就有 checksum的問題了~

這個 有試過 不行  請教一下所謂CHECKSUM 的 問題 是它會去判讀CHECKSUM的值 只要不一樣就不動作?
但他這個 CHECKSUM 一直在變動 設定 IP  ROUTER 分機號碼都會變動到CHECKS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資料是不是有做檢核碼?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檢核碼我也不知道在哪
因為我純粹 是把FLASH 的 資料 用16進碼 和ASCII 來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 有試過 不行  請教一下所謂CHECKSUM 的 問題 是它會去判讀CHECKSUM的值 只要不一樣就不動作?
但他這 ...

checkusm 就是 macliu 提到的檢核碼。
你需要了解原設計的資料結構,或做資料分析,才有機會得知~

如何得知:
1.透過更改設計,來分析 eeprom/flash 裏的資料變化。
2.多做幾次變化(改設定/增減連絡人)之類的方式,研究變化的資料來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usm 就是 macliu 提到的檢核碼。
你需要了解原設計的資料結構,或做資料分析,才有機會得知~

感恩  我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 有試過 不行  請教一下所謂CHECKSUM 的 問題 是它會去判讀CHECKSUM的值 只要不一樣就不動作?
但他這 ...

CHECKSUM的功能就是在確保回寫的資料室完整的!
正常透過WEB UI去Setting&Saveing!!!應該就會自動計算後寫入檢核碼

所以我才會看你的描述研判
當你燒入玩程後啟動!!卻無動作
有可能就是比對檢核碼失敗的(現象)~

如果你不要讓話機在同一個LAN上不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檢核碼我也不知道在哪
因為我純粹 是把FLASH 的 資料 用16進碼 和ASCII 來看而已

應該還有其它台正常的話機吧, 把flash讀出來比對看看, 應該有機會可以看出些端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SUM的功能就是在確保回寫的資料室完整的!
正常透過WEB UI去Setting&Saveing!!!應該就會自動計 ...

同一個 客戶的  主機都一樣
所以不能重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有其它台正常的話機吧, 把flash讀出來比對看看, 應該有機會可以看出些端倪 ...

目前收到的 都壞的 只有自己一台好的 所以還在等 看看有沒有不是FLASH問題的 機子  拿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個 客戶的  主機都一樣
所以不能重複

你是用PBX的Auto Config嗎?....

在同一個Segment?

网友D:
我不太懂 ip 電話, 如果分開使用是正常的, 那表示電話你修好了
接下來, 您應該把 ip 改掉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PBX的Auto Config嗎?....

在同一個Segment?

PBX系統  掛在同一個 主機就不行了   一隻會被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懂 ip 電話, 如果分開使用是正常的, 那表示電話你修好了
接下來, 您應該把 ip 改掉再試看看 ...

IP 是一定不同  但MAC相同  其中一隻會被停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IP 是一定不同  但MAC相同  其中一隻會被停掉

對了, 我忘了, 在網路上是以 mac 為主, 看您的說明, 似乎在韌體裡已做了系統防拷程式了
這有點像網路的 DHCP SERVER, 先開機的先贏, 後開機的有可能會搶, 就會造成路有問題
您的 PBX 應該有溝通程式加上檢核功能, 我的認知是這樣, 抱歉沒法幫上忙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 我忘了, 在網路上是以 mac 為主, 看您的說明, 似乎在韌體裡已做了系統防拷程式了
這有點像網路的 D ...

感謝你的 回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了, 我忘了, 在網路上是以 mac 為主, 看您的說明, 似乎在韌體裡已做了系統防拷程式了
這有點像網路的 D ...

在網路上部是MAC為主喔!!!
要先確定所在的層(Layer)

很多VoIP的規劃實務可能會把所有網路電話設備透過VLAN收容在一起,所以這時所有設備都在第二層,自然就是以MAC為主
如果今天話機有跨VLAN!基本上就是以IP為主,因為MAC跨不了VLAN....

至於另外一種問題!
有可能話機本身是透過AutoConfig的機制,那就是由PBX採用TFTP的模式認MAC把設定檔在開機的當下送給話機,那這樣同MAC也會有問題

网友:
方便的話, 可以po出廠牌及型號, 或許會有大內密探可以幫上忙

网友:
>>網路電話 ...

是網路設備 就一定要有MAC(唯一的)....
所以一般都會貼在機器上...
找找看在機器上,是否有一串 12個字(001B3A567890)之類的條碼...

有了MAC(條碼),怎麼燒MAC可能又是另一個問題...

另外 最少也要有兩台(MAC不一樣)正常的網路電話 才能比出 (資料)差異...

MAC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AC%E5%9C%B0%E5%9D%80

楼主:
報告大大們 現在事情有了 新的 發現 提出來請教大家的 看法

該IP PHONE 有很多的 韌體版本 1.0X   1.2X  1.3XX
目前已知 1.33以前的 直接把FLASH 用燒入機讀取 自固定位置的 地方 16僅馬可以直接看到MAC  也可以直接做更改
1.33版以後的 該位置  變成一個 固定MAC  我拆了 好幾台不同MAC 的 機子  該位置MAC皆相同
後來我去查了 一些討論 發現官方在1.32跟1.33以後有一個 補充文件
因為如果 原本是1.33以後 降級更新成 1.32 那原來的 MAC 會變更新為出廠值  也就是 我在1.33看到那個 固定MAC
所以我要請教大家的 看法就是在這邊
看來1.33那個 固定MAC  是為了 防止更新韌體 而去讓MAC變更為出廠值
不知道  那真正的 MAC  程式又是如何去取的 呢

感謝

网友:
做法很多種...
1. 位址變了,只是你不知道...

2. 放在另一顆(EEPROM)IC上...
跟 OS image 分開,  如你說 這樣update 新版本的OS image才不會把MAC address洗掉...

楼主:
RE: 網路電話 mac更改問題 (已解決)

感謝幾位先進的 建議
後來找到了 一個 比較早期的 版本
裏頭就只有前後碼對調而已  已順利可以更改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