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單槽洗衣機 ES-1001不過電

楼主(2015-06-17):
這台洗衣機在2個月前拆修過一次....
上次運氣好...一拆開控制板就發現3顆電容...彭肚...
從背面開刀...挖了3個洞...更換之後...用了2個月....又不過電了(電源燈無法啟動)

拆開控制面板檢測...AC電源正常....馬達3條線阻值正常
55UF啟動電容正常....安全開關正常(通路)...壓力計開關(通路)

檢查上次更換的電容....這3顆電容分別接在7809..7805的輸入輸出端...
檢測出的電壓好像也正常(如下圖所示)

接下來就不會了....索性把整塊電路板挖出來看看....

卻發現2顆22K的電阻...有過熱的痕跡...
不知那2顆(bt138)TRIAC是不是有可能掛了???

望請大大們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報告~
你的電容,需要量ESR值 or 用示波器量喔~
不能用電表量~

网友B:
那個膠應該 軟軟的吧

該讓縫衣針出場了     TRIAC不導通 看G極有沒有給驅動    或是給個偽的驅動信號進去  再測量MT1 MT2

但是電源燈不啟動 是不是在MCU自檢時就發現ERROR了 ---
供應電壓 5V  9V  正常

网友C:
QQ 這一塊有陶瓷震盪器? 通常 電壓正常就要檢查它了

网友D:
沒有彭肚電容查一下

网友:
報告~
找不到上次那篇,搜尋不到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你的電容,需要量ESR值 or 用示波器量喔~
不能用電表量~

報告jojoling老師 :

老灰狼只是一時貪個便宜行事...誤差範圍還可以接受...

因為這台洗衣機是大姊家裡的...臨行只帶了一個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膠應該 軟軟的吧

該讓縫衣針出場了     TRIAC不導通 看G極有沒有給驅動    或是給個偽的驅動信號進 ...

專大您好:... 那個膠是....軟軟的

老灰狼幫幫ciko版主處理了那麼多晶體測試器...從來沒有想到這點!!!...

我也來學學中醫針灸...來給它把把脈...

在板測試(bt138)TRIAC...結果卻是顯示....電晶體

(測試時..有用手壓針..為拍照方便..手就放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 這一塊有陶瓷震盪器? 通常 電壓正常就要檢查它了

大大您好:

上面有一顆藍色(3腳)的陶瓷震盪器...

老灰狼這就先來找一顆來替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彭肚電容查一下

正一大大 :

彭肚電容...上次發現3顆...都已換過...

都是連接在電源的部分(第8張圖片)

這次沒有再..彭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一大大 :

彭肚電容...上次發現3顆...都已換過...

(沒有彭肚的電容)不代表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彭肚的電容)不代表沒壞

對吼!!!~~痞酷內常常有這樣的文章....

老灰狼這就來試看看..

正一大大...謝謝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彭肚的電容)不代表沒壞

感謝正一大大的提醒...再次將剩下的電解電容全部拆下測量....結果就正常了

將過程拍照....提供給大家參考參考....

由於專炸版主的提醒(那個膠應該 軟軟的...該讓縫衣針出場了)

讓老灰狼想到....用沖孔器來挖洞...... 將兩面挖洞...卸下3顆電容...

測試結果...3顆電容都掛了...雖然沒有.......澎肚...
找來廢板...拆下電容..用晶體測試器確認正常後....裝上...
接著找來power的接頭...準備拆下可用的接點...銲上電源線...作測試..

一通電....面板的按鍵...通通正常了....

接下來就準備恢復原狀了....將原來的3個洞補回....

上次挖的洞...也用熱融膠填滿...正反面都稍做防水處理(也比較美觀)

接著把控制板塞回塑膠殼...順便再次測試....一切正常...
這下又可跟姊夫....臭屁一下下了....真爽.....

立馬趕去大姐家....裝回測試...討賞(冰棒一枝)

PS : 感謝正一大大和幾位大大的指導....
       請該版區版主...幫老灰狼...將標題註明[已解決]

网友E:
老灰狼大:

這次仍用良品電容?,
挖孔功夫一流

网友F:
電容壞了真的不能只看外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灰狼大:

這次仍用良品電容?,

el36大大您好 :

這次使用的電容..也是從早期的廢板拆下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老灰狼不會挑選電容的關係...

總覺得近年來的電容品質...比不上早期的耐用...

挖孔功夫....那要感謝專炸版主的提醒...

讓我想到..有沖孔器可以利用(那個膠應該 軟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壞了真的不能只看外表:

老灰狼傻傻的分不清楚....

就只會更換...澎肚的電容...

网友:
前一陣子也修過類似的板子,有那個膠在那裡很難查修,買一個網路上的二手貨來換大約800元。
過了半年面板的電路板死掉了,把原來的電路板中間排線剪開二個板子接在一起用到現在也3個多月。
覺的這種板子不是難修,是它做的讓妳沒啥查修的機會。

网友:
水喔!!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