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螺絲起子的材質有辨法焊接嗎?

楼主(2015-06-17):
請問螺絲起子的材質有辨法焊接嗎?
我要把十字起子從中切斷,然後接成 L  型的。

网友A:
長度約3mm...您有沒有寫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長度約3mm...您有沒有寫錯???

沒有寫錯。 因為市面上應該是沒有這種形狀的螺絲起子,所以才考慮用
焊接的方式,不過,怕螺絲起子的材質無法焊接,直徑太細可能也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寫錯。 因為市面上應該是沒有這種形狀的螺絲起子,所以才考慮用
焊接的方式,不過,怕螺絲起子的材質 ...

直徑約2mm轉彎L型長度約3mm的十字起子~~

大大您這工具的十字頭多大?
我找了一支直徑約2.2mm的十字起子, 量一下它的十字頭溝深就不只3mm了

可以稍微描述一下用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寫錯。 因為市面上應該是沒有這種形狀的螺絲起子,所以才考慮用
焊接的方式,不過,怕螺絲起子的材質 ...

能否請教....用途???

直徑2mm...長度3mm...

大概只有是修理眼鏡..鐘錶的方面...才用得到吧???

長度3mm.....隨便一個十字起子的前端...就不只3mmn_067|

网友:
這樣搞  精密螺絲 一定崩喔

焊接   是金屬就可以    但是人才就要找了

网友:
圖示L型~~~ 一般市售成品多是六角或梅花板手

別人問你用途你也不說,焊接一定可以~但我也肯定告訴你以直徑2mm來說~"焊接處"~一定略施小力就一定斷,這牽扯到物理定律"應力問題"

不然為何市售成品多是一體成形 而 不是焊接的呢?

再者,我也不認為會有店家願意幫你焊接, 理由很簡單:   店家的基本工資起跳你一定無法接受

我是覺得你倒不如去買長度夠的十字起子~~直接自己將起子弄彎使用這還比較省事,直徑2mm自己diy弄彎遠比焊接來的容易

网友:
直角處長度3mm,根本有跟沒有一樣...
把2mm直徑的螺絲起子用鐵鎚敲扁就有3mm了,不需要焊接

网友B:
我們有用過這種起子,專門在狹窄空間拆鎖螺絲用
應該可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有用過這種起子,專門在狹窄空間拆鎖螺絲用
應該可買到

因為螺絲是長在兩片平行板子的裡面,起子無法直接穿過板子去拆螺絲,
所以要從兩片板子的中間進去拆,不過,又由於兩塊板子的距離大約只有一公分,所以才需要這種規格的起子,
起子的直徑到3mm 應該也是可以。

有試過直接爆力折彎法,不過,還沒成功就直接斷掉。
試過,加熱再折,還是硬生生的斷了。
有問過起子訂製的廠商,不過,訂製的最少量,一次三千隻起跳。直接放棄...

网友:
這樣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螺絲是長在兩片平行板子的裡面,起子無法直接穿過板子去拆螺絲,
所以要從兩片板子的中間進去拆,不 ...

"兩塊板子的距離大約只有一公分",  "起子的直徑到3mm"

如果真的改裝了一支90度3mm的起子,
如果螺螺長度是7mm,
那.... 轉開來時不就卡住GG了??

楼主:
找焊接的店家,說起子的材質不光只有鐵,無法焊接;而且,直徑太細,面積太小,
可能一焊就整個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塊板子的距離大約只有一公分",  "起子的直徑到3mm"

如果真的改裝了一支90度3mm的起子,

如果可以把螺絲轉鬆,轉出來一點點,再來就好辨了。
可以用尖嘴鉗夾住螺絲,慢慢轉出來。

目前的螺絲頭是整個貼住那種,不是那種頭凸出來的,沒有施力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把螺絲轉鬆,轉出來一點點,再來就好辨了。
可以用尖嘴鉗夾住螺絲,慢慢轉出來。

沒圖片...沒真相....

老灰狼很好奇...到底是什麼東西會設計成這樣???

當初又是如何把螺絲鎖進去的???

真的...沒有圖片可以參考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兩塊板子的距離大約只有一公分",  "起子的直徑到3mm"

如果真的改裝了一支90度3mm的起子,

牛大...您算錯了...

3mm頭 +直徑2mm的鐵線=5mm

螺螺長度超過5mm....就卡住GG了??

況且還要扣掉螺絲頭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把螺絲轉鬆,轉出來一點點,再來就好辨了。
可以用尖嘴鉗夾住螺絲,慢慢轉出來。

螺絲上方板子鑽個洞

网友:
兩塊版子一定能拆卸吧?

网友:
焊接要用亞焊但有一定難度;因電極鎢棒角度要控制得宜且溶接電流要剛好、否則角度一偏連起子頭都溶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焊接的店家,說起子的材質不光只有鐵,無法焊接;而且,直徑太細,面積太小,
可能一焊就整個爛掉了。

不是不能焊,是店家沒那個設備跟技術,起子通常不是中碳鋼就是合金鋼(如鉻鉬鋼,鉻釩鋼等等)

3mm還算厚,雷射焊或是精密焊都馬在玩零點幾mm

https://youtu.be/OfGJtE6ZxUM

网友:
焊接要用亞焊但也不好焊;因溶接電流及鎢棒角度要控制得宜;必竟3mm頭太小了;要是角度一偏連起子頭都溶掉

网友:
2mm的用板材,然後鑽孔(最好鑽或铣皿頭孔,讓焊料吃進去),起子穿過去,然後在背部氬焊或CO2焊接然後切掉多餘的起子把手端,再來用研磨沙輪磨薄焊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大...您算錯了...

3mm頭 +直徑2mm的鐵線=5mm

COW... 忘了要加徑粗了... 這星期老是忘東忘西的...

話說... 這東東是不好加工的...
如果想烤熱敲成直角... 會把十字頭都給敲扁或是夾扁了....

失敗... 換得耳耙一支... (苦笑)

网友:
很久以前請家電工廠的師傅用氧乙炔銅焊,
用含3~5%銀的銅焊在木柄的螺絲起子(舊頭切掉換接新頭),
要塗抹白色的清潔膏(硼砂)在螺絲起子接口上.
兩端固定或是焊料冷卻瞬間的連接要拿捏好!
不然會歪掉或沒焊上!

网友:
起子 是PH0 PH1 PH2 PH3 哪種?
加工起子頭 搭配 軸鍵 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网友:
換個方向想    不要想著拆螺絲了
來拆板子      拍個幾張圖    放上來   接著討論出方法

网友:
這樣如何?

网友:
痞酷精神: 實是求是?
怎麼沒有原始需求照片...大家也可以討論半天(好多天...)

也許是個X-Y problem
也許二片板子可分離(Y方法,正解)..
但有人就是想用 特殊方法,90度起子(X方法--錯解)...

网友D:
如果樓主無法提供照片的話, 個人建議停止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樓主無法提供照片的話, 個人建議停止討論.

不好意思,因為東西沒在身邊,等有時再拍張照放上來。
它是兩片PCB板組成,先一塊鎖在底座,再上另一片,兩片用排針焊接相連,因為焊排針的pad不大,焊點又多,要把兩片分離的話,烙鐵的溫度一高,pad就掉,很麻煩。
用熱風槍的話,又往往PCB都吹爛了,還沒分開。

如果可以把底座的螺絲拆掉,兩片PCB板整個拿起來,剛好就可以加工。

目前是朝 all666  網友的方式,或是用L型六角起子慢慢銼成十字起子.

网友:
從兩片版子中間想拆螺絲根本是錯誤觀念,別說起子高度,除非那螺絲只有兩三牙,
不然轉出來的高度起子也會碰頂,另外起子轉動的角度,沒超過90度的寬度,十字起子
轉也是白轉。

网友:
用在這地方的鏍絲一般不會很長,2~3mm  就可以了。沒超過90度時可用兩支差45度的十字起子交替使用即可,我有用過,要很有耐心的!

网友:
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排針不是特殊規格或找不到時,
我會把排針全剪掉, 再一根根解焊,至少容易多了,Pad也不容易掉.
拆完搞定後, 再用新的排針焊回去.

网友:
起子攻牙直接鎖在桿子或鐵片上面呢

网友:
基本上還是建議想辦法弄排針會比弄起子好多了
你可以去借看看有無小型錫爐~這樣也比較不會傷到板子
何況拆下來後你還要想裝回去的問題

网友E(2015-07-20):
引用 楼主:
它是兩片PCB板組成,先一塊鎖在底座,再上另一片,兩片用排針焊接相連,因為焊排針的pad不大,焊點又多,要把兩片分離的話,烙鐵的溫度一高,pad就掉,很麻煩。

如果可以把底座的螺絲拆掉,兩片PCB板整個拿起來,剛好就可以加工。, ...

正規的施工法,應該把上面PCB排針相連焊點解焊,再把螺絲解鎖
但你想用賤招修復,不是正規的加工....既然只是賤招,就有很多手段可以用....

可用破壞法:

1. 可把 焊接相連的排針 剪斷,不用解焊
2. 可把PCB底座的螺絲硬拆掉,因為不是轉開來,鎖螺絲處會破損
然後再用AB膠黏回去,或在PCB上鑽孔鎖其他部位就好了!
沒人規定只能靠螺絲把PCB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規的施工法,應該把上面PCB排針相連焊點解焊,再把螺絲解鎖
但你想用賤招修復,不是正規的加工....既然只 ...

還是以不破壞為原則;找不到適合的螺絲起子,目前也只能一點一點慢慢解焊排針,好拆開兩片PCB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以不破壞為原則;找不到適合的螺絲起子,目前也只能一點一點慢慢解焊排針,好拆開兩片PCB板。 ...

解焊排針後 看看是否改為可插式連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