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萬用表顯示屏橫線問題 >.<

楼主(2015-06-18):
慘慘慘...不小心給我跌了一下在地上....結果................,多了點空白橫線了. 還好只是在頂端,不太影響使用 >.<
拆開看過連接主板的排線沒鬆動,看來是顯示屏模塊內的排線問題了.
不知道好不好再拆開顯屏試修,但又怕會更嚴重.

楼主:
J 大,幫忙想一下,好像不太影響使用,如果是你會拆出來修理嗎

楼主:
再補幾張從網上找來的顯示屏圖片

好像要拆開鐵殼,再看入面的排線 >.<

网友A:
這個屏  尺寸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屏  尺寸是??

專大, 這是顯示屏的資料 :

LCD MODULE,289,320X240,FSTN,3.5 MONODS1GRAPHIC,TRANSFLCTV,WHITE LED,0.22MM PITCH

网友B:
引用 楼主:
J 大,幫忙想一下,好像不太影響使用,如果是你會拆出來修理嗎

報告~~

我......不會,如果最上面那2條線,都只是影響那排字的話。
這台這麼高檔,除非再多出其它的線,或影響數據的圖表。我才會決定拆了它。
因為,我怕我把它搞的更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

我......不會,如果最上面那2條線,都只是影響那排字的話。

哈...謝j大, 我也是這樣想,看來還是不拆比較好.我對顯示屏的修理真的沒什麼經驗 , 還是等問題再嚴重再處理好了 >.<

网友:
這台好貨, 我還在用 187而已

网友C:
....要價兩萬的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價兩萬的表...

阿魔大心動了嗎,想要upgrade了嗎 ? ...

楼主:
upgarde upgrade , 還有一只很喜歡的. 是一隻老表 fluke 867b

网友D:
你只是喜歡呢,或者有在幫人設計產品,你的設備都很高檔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喜歡呢,或者有在幫人設計產品,你的設備都很高檔喔?

這是有一段時間中毒的東西,現在都在慢慢解毒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有一段時間中毒的東西,現在都在慢慢解毒了. >.

中毒?
那還真的中得不輕啊 ...
我本來也在解毒,自從來本網之後中毒中的更嚴重,罪魁禍首就是Wish站長啦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阿魔大心動了嗎,想要upgrade了嗎 ? ...

以阿魔初學者的功力....
手上那支UT61E就夠用很久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阿魔初學者的功力....
手上那支UT61E就夠用很久啦~~

UT61E很好用啊,還可以用電腦連線測Power的V/I穩定度,還有數據可以存檔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UT61E很好用啊,還可以用電腦連線測Power的V/I穩定度,還有數據可以存檔喔.

魔老實說...
UT61E買來有一陣子了...還沒實際拿它來測過電路呢...
都還在用那台20年前的DHA DMM-85...

楼主:
UT61E 可以加外置基准,還有更換一下那VR , 準確度和穩定度會高很多 .但要重新校準.
我也是大部份時間都用它. 反應速度很不錯,而且很耐用,那麼多只表,UT61E這只表性價比最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UT61E 可以加外置基准,還有更換一下那VR , 準確度和穩定度會高很多 .但要重新校準.
我也是大部份時間都用 ...

請問 kafachan大是加哪顆基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kafachan大是加哪顆基準呢??

魔大, 我是使用Linear的LT1790AIS6-1.25 :

0.05%  10ppm/°C   LT1790AIS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