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書讀不好,請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5-06-18):
請問大大們

  為何老師傅都用指針式電表量阻值? 數位電表不是比較精準嗎?
  還是因為有電容充放電的關西,阻值會亂跳?
  請各位大大幫解疑惑

网友A:
如果是測量「電阻值」,用數位電表測比較準,
如果要判斷零件好壞或導通狀態,用指針電表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測量「電阻值」,用數位電表測比較準,
如果要判斷零件好壞或導通狀態,用指針電表比較好用。

謝謝大大

网友:
因為"老師傅"從以前就是用指針式電表量阻值(沒有數位電表或價格很高), 所以算是習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測量「電阻值」,用數位電表測比較準,
如果要判斷零件好壞或導通狀態,用指針電表比較好用。

果然是老伙組的耶 ...

网友:
指針式可以看到瞬態反應     電容充放電   電感性負載的電壓電流反應

數位式的 要台式而且具有儲存數據的功能    價格幾位數了n_093|

网友B:
如果是单测电阻器阻值,在路或开路(拆下或脱开一脚)测量多数用数字表,当用数字表在路测量产生怀疑时再加指针表测,判断二极管三极管好坏多用指针表,用低阻档判断PN结正向电阻,高阻档判断PN结反向漏电及CE漏电,指针表最好选电阻高阻档内电池15V以上的,因为高电压更容易测出NP结及CE极的不稳定漏电,测电容不稳定漏电也一样,如瓷介电容的不稳定漏电。正常机器的关键点在路阻值标注我也是采用指针表测量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测电阻器阻值,在路或开路(拆下或脱开一脚)测量多数用数字表,当用数字表在路测量产生怀疑时再加 ...

沒錯,
另一個差異是電阻檔測量電流,數位電表電阻檔測量電流最大約1mA,而指針電表最大可達150mA,這種差異對於測量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對於導電性能判斷(如繼電器接點)用指針式會比較確實,目視測量 LED 發光亮度時,用數位電表幾乎無法使用。

由於指針電錶電阻檔電流大,測量高品質電晶體 B-E 順向時要很小心,務必切在 RX10 或 RX100 檔來測量,RX1檔電流太大有可能讓電晶體特性劣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
另一個差異是電阻檔測量電流,數位電表電阻檔測量電流最大約1mA,而指針電表最大可達150mA,這種 ...
由於指針電錶電阻檔電流大,測量高品質電晶體 B-E 順向時要很小心,務必切在 RX10 或 RX100 檔來測量,RX1檔電流太大有可能讓電晶體特性劣化。

我所讲的指针表低阻档一般指RX10档,RX1档消耗电池太大,且容易因表笔接触不良误差明显,电池旧了调不到零,RX10档测PN结正向电阻比较准确,由于测量电流较大,对PN结内部不稳定接触不良、正向阻值变大较易测出来,我所说的高阻档一般是指用高压电池(如15V)那一档,如RX10K档,少数也有RX100K的,利用高压电池测PN结反向电阻或CE不稳定漏电较容易测出来,一般小信号电路及低压电路的二三极管及瓷介电容多工作于12V5V以下,当怀疑不稳定漏电时,用高于其原工作电压的15V、22.5V的指针表能测出漏电的几率就大,数字表的内电池只有9V,对于不稳定漏电,测量电压低了它就不易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