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和ups的消耗時間計算

楼主(2015-06-18):
請教大家基本電學的計算
問題是這樣:
1.一顆15000Ah的電池容量它輸出給一台小電腦19v 3.5A的使用那多久後會斷電關機
2.場景改為一台2k ups輸出110v給一個變壓器轉成19v 3.5A給小電腦使用那時間又能撐多久呢?
請問這兩個問題如何計算呢?

我說的是類似ups電池大小它有機板和飪體做控制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网友A:
一顆15000Ah的電池容量 <==是我看錯還是你標錯??!!

网友B:
首先這些單位你必須先把他們都變成一樣的
  都換成Wh   電壓成電流就是功率了   開機一小時  就是瓦時Wh了
Ah 乘上 電壓    也是Wh

15000Ah 是不是少了個小m

這兩個問題  應該都是假設的 對吧

假設的問題很難達   因為實際一定有誤差

网友C:
15000ah 的電池 電壓? 1.2V鎳氫  3.6V鋰電  2.0 鉛酸單體  12.0鉛酸單體? 相差到10倍很難計算!!

网友:
一顆15000ah的電池,實際上應是沒人製造出來,體積和重量不是你想象中的 12V7的大小!
想像一下大卡車一般使用150ah 或200ah 的鉛酸電池兩顆,重量都有好幾十公斤重。
若是筆誤 15000mah則等於 15ah 就比較合理。

這顆12V7的密封免加水電池,也屬鉛酸電池類,以下連結參考電池效能資訊
http://www.sgs.com.tw/zh-TW/Auto ... nd-Performance.aspx

网友D:
這還有你電路轉換效率的問題, 一定會再打折

网友A:
2.場景改為一台2k ups輸出110v給一個變壓器轉成19v 3.5A給小電腦使用那時間又能撐多久呢?

UPS的轉換效率約在80%~90%之間
19V  3.5A 的轉換效率約莫95%

如果只是單存要給小電腦使用
不建議用到2KW的UPS
因為UPS越大台
在低功率輸出時,效率是比較差的
如果可以,建議直接把12V昇壓成19V比較實際

假設電瓶為 12V / 15AH,最大總輸出功率為12*15=180W/H (理想值)
假設UPS的轉換效率為90%,180W*0.9=162W/H (理想值)
假設19V 3.5A變壓器的轉換效率為90%,該變壓器最大消耗功率即為19*3.5/0.9=73.88888W
162/73.8=2.19小時

實際使用會有些許誤差,原因來自於
電瓶體質狀態,UPS的效率會隨附載而變動,小電腦的耗電量隨使用狀態而變動

以上為基本計算方式,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使用12V轉19V的電路供電,該昇壓電路的效率如為90%
180/73.888=2.436小時

网友:
痞酷精神: 實是求是?

說說 實際的問題吧....
如果只是你自已隨意亂想,那就算了吧(忘了這問題---參考 雄爸 的說明)

网友:
理論上是
電池容量x轉換效率=實際使用容量
例如
12V7ah X 0.8=5.6AH
但實際上
但負載越重,鉛酸電池使用率越低
7AH是指以 0.35A定電流放電20小時
如果放電電流加大到3.5A
可用容量可能剩下70%不到

网友E:
開版的丟了一個問題,然後人就落跑了,已三天了仍無消息,請勿澆熄大家的熱情 ...
趕快出來把,不然就要發佈協助尋找失蹤人口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開版的丟了一個問題,然後人就落跑了,已三天了仍無消息,請勿澆熄大家的熱情 ...
趕快出來把,不然就 ...

我注意到是不是又一則射後不理的案子,想不到scottwarng 版大先開砲了,哈哈!
來去給他嘉芬 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注意到是不是又一則射後不理的案子,想不到scottwarng 版大先開砲了,哈哈!
來去給他嘉芬 啦! ...

我第一時間看到時,是看到標題資料不足,但是已超過自行修改的時間,本來想針對內容做回覆,但是內容不確定,不想用猜的,所以也就沒回.

我一直都在注意其他酷友的回覆,偏偏就是沒有看到開版的做回覆,該不會是把它做釣魚,反正魚餌放下去之後,就有許多熱心的酷友們做回覆,他就什麼也不管,去忙他自己的事情,等過一段時間再來看看有多少魚兒上鉤了,收成如何 ...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時間看到時,是看到標題資料不足,但是已超過自行修改的時間,本來想針對內容做回覆,但是內容不確定, ...

原來很多人都被當成漁獲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來很多人都被當成漁獲了說!

專大與阿乾大游來游去,看看餌,看啊看,你好像是第一隻吞下餌的魚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顆15000Ah的電池容量

真不小心的小弟筆誤單位小m跑去睡覺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這些單位你必須先把他們都變成一樣的
  都換成Wh   電壓成電流就是功率了   開機一小時  就是瓦時Wh ...

是的,小弟把小m忘了帶出門囉

是mAh才對,主要這問是上班是醫療院所,所以要在藥車
放小電腦,想推算一下15000mAh的電池能撐大約多久時間

以前上電子學的我都在zzzZZZ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0ah 的電池 電壓? 1.2V鎳氫  3.6V鋰電  2.0 鉛酸單體  12.0鉛酸單體? 相差到10倍很難計算!! ...

antlu 大
是15000mAh 輸出電壓19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不小心的小弟筆誤單位小m跑去睡覺囉

趕快把痞友提出的疑問,回答回答,別在為了辦案誤了痞酷的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還有你電路轉換效率的問題, 一定會再打折

我主要是大約值就好,因這跟小pc有沒有高負載也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場景改為一台2k ups輸出110v給一個變壓器轉成19v 3.5A給小電腦使用那時間又能撐多久呢?

UPS的轉換效率約 ...

謝謝雄爸爸 大的解說,目前偏用第一個方式電池,單位我有一點寫錯
因該是15000mAh 輸出電壓19v

如果小pc使用因該二到三小時因該沒問題,我知道電腦負載和電路多少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版的丟了一個問題,然後人就落跑了,已三天了仍無消息,請勿澆熄大家的熱情 ...
趕快出來把,不然就 ...

scottwang 大冤枉啊~我沒丟下問題就跑了,是最近太忙囉!
一有空馬上跑上來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 大
是15000mAh 輸出電壓19v

19V 電壓 使用 15A的輸出會 持續1小時,若是使用 3.5A的筆電 當然就是4小時多!!
不過這樣的電池(19V 15AH),我沒遇見過所以亂亂猜的!!

19V 15AH的電池要給2K UPS作為內部電池,我也沒見過 !! 500 UPS 內部使用1個12V電池 2K UPS 應該放2個以上的12V電池吧!我猜想!!

可以分享一下 19V 15AH的電池長甚麼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V 電壓 使用 15A的輸出會 持續1小時,若是使用 3.5A的筆電 當然就是4小時多!!
不過這樣的電池(19V 15AH) ...

antlu 大我的問題兩個也是兩個方案
第一用電池,電池規格15000mAh它的輸出電壓是19v,小pc也是吃19v電壓
第二用2k ups插小pc變壓器轉成19v給小pc

我主要大約值時間就好,因我知道有其它因素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趕快把痞友提出的疑問,回答回答,別在為了辦案誤了痞酷的正事.

謝謝scottwang 大我有陸續回答囉~
我的規格沒寫清楚抱歉,主要上班地方是醫療院所要在藥車放
小電腦,所以想了兩個方案
1.用一顆15000mAh 19v輸出的電池當電來源
2.用2k ups當電的來源

目前偏方案一,所以想問一下如何計算大約時間
小電腦最大耗電3.5A,所以就用3.5算,實際沒有一直跑這麼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冤枉啊~我沒丟下問題就跑了,是最近太忙囉!
一有空馬上跑上來囉! ...

你從貼上問題到今天已經11天了,其間完全沒有消息,即使你不認為自己落跑了,但那是否是事實呢,你既已丟下問題,當然得找時間來稍為回應一下才對,不然只顧拿著放大鏡到處去辦案,痞酷都不照顧,那乾脆就等有空時再貼上來就可以了,不是嗎?

网友B:
實際情況要看現場   在這講的誤差會高達30%

再說負載電流不一定是持續的    待機中 運作中 測量中 記錄中 醫療儀器在這幾個狀態下的耗電流是不一樣的
我個人覺得你直接上吧   個人推薦  12V電池組升上去19V
醫療用的要記得  隔離 與 漏電流   這兩個觀念很重要

网友G:
就先不管之前一堆錯誤訊息的問題....

我們就簡單的來看,基本問題...
能量不滅定理,所以
input(輸入) = ouput(輸出) + loss(損失)
或者
輸入 - 損失 = 輸出

用"比率"(損失率)來計算 "損失"
輸入 - 損失率*輸入 = 輸出
輸入 * (1 - 損失率) = 輸出
(1 - 損失率) 視為 "轉換率"
輸入 * 轉換率 = 輸出

最後得出
輸入 * 轉換率 = 輸出

12V, 15000mAh= 15Ah, 輸入總能量 12V * 15Ah = 180 VAh
若設 轉換率 = 90%
輸入 180 VAh * 90% = 162 VAh

負載電壓19V 最大電流3.5A
162VAh / (19V * 3.5A) = 2.43h (用最大電流算,不到2個半小時)

假設 平均為2A
162VAh / (19V * 2A) = 4.26h (平均2A的話,約有4個多小時)

以上都是簡單的計算過程,實際上還有一堆因素,
例:電池新舊儲電問題,轉換損失比例,負載動態電流問題....

最後依然可以使用簡單公式來看
輸入  * 轉換效率 / 負載 = 小時 --- 使用時間
輸入(12V*15Ah)  * 轉換效率(0.8~0.95) / 負載(19V* 0.5~3.5A) = 小時 --- 使用時間

這其中 輸入 12V*15A 是固定值(或說最大值,因為電池有新舊儲能不同問題...)
轉換效率(0.8~0.95) 當 轉換板 做出來這個 轉換效率 就可以說是固定了(當然還是有負載動態電流變化)

因此最後 影響 使用時間,很大因素在 輸出端 負載 動態使用電流

162 / (19V * 3.5A) = 2.43h (用最大電流算,不到2個半小時)
162 / (19V * 2A) = 4.26h
162 / (19V * 1A) = 8.5h
162 / (19V * 0.5) = 17h
(平均)使用電流影響使用時間(2~17小時) 佔很大因素 <==這是你可以並且要去量測的工作...

最後 一點 加上 (八成)保守使用原則...
輸入(12V*15Ah)  * 轉換效率(0.9) / 輸出(19V* 2A) = 4.26小時 --- 使用時間
(八成)保守使用原則
輸入(12V*15Ah)  * 轉換效率(0.9) / 輸出(19V* 2A)  * 保守值(0.8)= 3.41小時 --- 保守使用時間
或 4.26小時使用時間 * 保守值(0.8)  --- 保守使用時間

這個保守計算 可能包含 電池新舊問題(儲能效率), 動態轉換率問題, 電流平均值問題,其他電路老化問題...

网友A:
強烈建議選用 ON LINE 型的 UPS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scottwang 大我有陸續回答囉~
我的規格沒寫清楚抱歉,主要上班地方是醫療院所要在藥車放
小電腦,所以 ...

上班地方是醫療院所要在藥車放小電腦... 所以關鍵是會在院區內到處遊走~~

專炸版大在 27# 有提到要注意 隔離 與 漏電流 兩項,
我再補充很重要的電磁相容干擾; 以前做醫療週邊電源的案子時要求很多!
如果你選用的昇壓模組的不適合, 那就成為移動電磁干擾源, 對週遭的儀器有風險.

建議如雄爸版大在 29# 提到的直接選用 ON LINE 型的 UPS, 可以參考院內儀器搭配的 UPS 品牌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班地方是醫療院所要在藥車放小電腦... 所以關鍵是會在院區內到處遊走~~

專炸版大在 27# 有提到要注意  ...

用24V(串兩顆12V)降壓或線性降壓就OK了...

或者想太多 19V不就是個NB筆電而以...換一個電池容量大的就好了....

网友:
若是在車上使用小筆電,也可應急取用車上的點菸器電源(再加上升壓板電路).

网友:
我是不確定原PO要得架構是如何
就我所看到過的送藥車架構是
觸控電腦+無線區網+移動式電源
會建議使用 ON LIE 的 UPS 是因為
一般的 UPS 是無法離線啟動的
而且,長時間使用會有過熱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從貼上問題到今天已經11天了,其間完全沒有消息,即使你不認為自己落跑了,但那是否是事實呢,你既已丟下問 ...

嗯~下次改進,忙的話就先不發問以免發生這樣的誤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際情況要看現場   在這講的誤差會高達30%

再說負載電流不一定是持續的    待機中 運作中 測量中 記 ...

謝謝專炸元件 大其實我只只要大概值的計算就好,如果
真的要很準也沒有辦法,有待機使用者中的負載我知道會有差
所以抓說2-3小時這樣就好囉,細節部份有跟長官說明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烈建議選用 ON LINE 型的 UPS

目前偏用電池部份,ups感覺太重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先不管之前一堆錯誤訊息的問題....

我們就簡單的來看,基本問題...

謝謝jason680 大這麼祥細的解說,我主要就是要你算這樣大約值就可以囉
真的要實際還是會放實機下去測,會問這問醍就是想自己算一下大概要跟
廠商拿多大電池下去測試,謝謝jason6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專炸元件 大其實我只只要大概值的計算就好,如果
真的要很準也沒有辦法,有待機使用者中的負載我知道會 ...

那好吧我就算高負載 3.42A 使用一小時需要 3.42AH
    19伏特乘以3.42安時 等於64.98瓦時  相當於65瓦時
電池組要大於65瓦時   才能滿足一小時的用電需求

65瓦時相當於12V電池8安時

安時=Ah 是由一個小時所流經電流量累計的
瓦時=Wh   是由電壓乘以安時得到的

网友A:
電瓶的輸出電壓,會隨著放電時間的增加而下降
不會穩穩的維持在標稱電壓上
所以
建議你使用DC24V電源+降壓模組+電瓶電壓監控

网友G:
大家別費心了...
以提問者 "一貫" 的作業時間...
這個問題 肯定要三個月 半年...或不了了之...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95-1-1.html

這可跟 頭像的柯南 完全不一樣的... 別讓頭像誤會了

--------------------------
後註:  別費心 指的是 你可以熱心/無心/費心/省心/操心 回答問題
但別太 癡心/費心 苦苦等待你所要的結果或答案.

网友:
就算他是無心發問 上來問問玩玩大家
我還是會幫助他 就算他不長進 我也會在一次次的助人中慢慢學習
我不會因為他不會真的做出來 就不幫助他 冷眼旁觀

网友I:
這種用~"電瓶電池"~改成~"筆電NB"電池使用~作法,十多年前我公司倉庫的行動NB就做過

我估計這因該是某醫院的標案或是預備進行的案子

需先由廠商提供數據接著再討論是否可行吧!!!

有時總覺得~幹業務的~難道什麼事多要推給工程單位~~連這種可google的問題也不去了解
以工程的角度~~很簡單~~你他X的~~提供機器~及電池orUPS~我就他X的接上測量實際可以使用多久!

這種結果是最準的!

网友:
這東西根本也不是新鮮貨
而是已經可在各大醫療院所看到的裝置了
找醫療設備商問問就知道答案了
有時候資料根本不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好吧我就算高負載 3.42A 使用一小時需要 3.42AH
    19伏特乘以3.42安時 等於64.98瓦時  相當於65瓦時  ...

謝謝專炸元件 大這樣我約可以明白囉,大約可以知道這麼計算!
經過實測給單位使用能超過三小時沒問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瓶的輸出電壓,會隨著放電時間的增加而下降
不會穩穩的維持在標稱電壓上
所以

目前是使用醫療專用電池比較小,它電池是15000mAh 1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別費心了...
以提問者 "一貫" 的作業時間...
這個問題 肯定要三個月 半年...或不了了之...

jason680 大不知那得最你囉,這麼對我"厚愛"

你貼的switch問題不是不想管,是文章已提我換過電容無效
我不是做電子維修沒那麼多工具另一方面我太深也不懂
我只有烙鐵你能還要做什麼?我只能放棄維修,不然我能還能做什麼
為了那二台switch買風槍買示波器 買BGA回焊台 買專業設備嗎?

請你跟我說該這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種用~"電瓶電池"~改成~"筆電NB"電池使用~作法,十多年前我公司倉庫的行動NB就做過

我估計這因該是某醫院 ...

我是內部員工,不是標案,這方法已經運行三年囉
會上來問是想把現行的msi aio 一體型因過保開始壞
想換成小pc而以,跟標案一膽關係都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使用醫療專用電池比較小,它電池是15000mAh 19v

jeremy168 大:
   可否方便 PO 一下 這個19V 15AH的電池,讓大家見識一下,因為我不知道他是甚麼的材料,鉛酸 鎳氫 鎳鎘 鋰離子 鋰聚合 鋰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jeremy168 大:
   可否方便 PO 一下 這個19V 15AH的電池,讓大家見識一下,因為我不知道他是甚麼的材料,鉛 ...

它因該算是鋰鐵電池,不過它有一個爛特性就是電池會膨賬就壞囉!
我在貼照片上來,但不能催我,不然又有人說我又沒消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jason680 大不知那得最你囉,這麼對我"厚愛"

你貼的switch問題不是不想管,是文章已提我換過電容無效

會被別人會誤會是很正常的事...

你認為我誤會你....
你已經做的很好,也有很好的回覆,但被別人(我或大家)誤會 ---很正常
你我角度不同,看法不同

反過來你也可能誤會我....
我跟大家講,你過往處理狀況,你認為我是故意找麻煩 ...
這也是你我角度不同,看法不同

以上 不管是誤會,還是看法不同.
但有一點 你的錯字很多是事實,多到不容易理解原意.

至於你最後一句:
  請你跟我說該這麼做?????

你都問了,我就再認真一回,我只想跟你說, 貼文(回文)之後,
不要馬上,就離開網頁(或關機),應該再對自已貼出去的文章/回文,
再看三遍,沒錯是三遍,檢查有沒有錯字,漏字,缺字及錯意...
(雖然有些錯字,在所難免,我也曾經檢查很多遍,但錯字還是錯字---
因為你當時看的時候就覺得是對的.但你的錯字基本上是沒檢查居多)

註: 以上說的東要,看起來都是小事與小細節,但往往一件離卜的事
就是 這些看起來很小的小事連續錯誤的組合....
再回頭把你這一連串的問題與回帖,再看幾次,也許你會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我是來找麻煩的---要打這麼多的字,還真麻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內部員工,不是標案,這方法已經運行三年囉
會上來問是想把現行的msi aio 一體型因過保開始壞
想換成小 ...

J大, 很多事若能先描述清楚會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誤會與時間; Wish站長一直要求要上傳照片就是這意思.
圖形比文字描述更能讓人一目瞭然, 如能兩者兼具當然是最好的了.(具機密與隱私類除外)

如果您在一樓開文時除了提問並能寫明用途 "想把現行的 aio 一體型因過保開始壞, 想換成小 pc 而已" 並附上相關圖片,
相信諸位痞友就能很快而精準的提供有用的資訊, 而不是在一旁揣測用力猜...
其實提問題最忌諱擠牙膏, 能一次把手邊的資訊全部攤開來, 可以得到有用的回覆資訊也最多最快.

另外大家都瞭解並非每位網友都能經常上網, 有些是因工作內容而有些是環境限制;
但我相信只要事先說清楚, 能上站時將回文答覆並說明進度狀況, 這樣就可以少掉一些誤解,  自然就不會被當射後不理或是在釣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被別人會誤會是很正常的事...

你認為我誤會你....

謝謝jason680 大教導,我也不想多說什麼,有時多說是多錯的
簡單的說就是謝謝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J大, 很多事若能先描述清楚會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誤會與時間; Wish站長一直要求要上傳照片就是這意思.
圖形 ...

謝謝lazy104 大的說明,現在想用最短文字表達感謝

网友J:
因為你擠牙膏,所以當認真參予你問題的人發現你一點一滴是放訊息時就會很不高興~~而且還射後不理.....

你假如一開始就打開天窗說亮話~~~挖系服務於病院的OO,目前我遭遇一個問題,就是護理站妹妹藥車上配的
作業電腦電池壞了,我想要將原本的電池改成XXXX形式延長電腦使用時間,好讓妹妹不用一回護理站就得找插座
給藥車充電..........

用筆電~~~~你有沒有考慮用現在很流行的"便當級"電腦啊?~~似乎比NB還省電要是搭配得宜那最耗電的可能將
是顯示器了.......藥車上的電腦應該沒有妹妹會拿來玩俠盜列車手5或者世紀帝國吧?~~執行的軟體要是效能需求
不高,便當電腦很好用喔~~比NB省......搭配一個高容量電池組,用4~5小時充一次也還好,每個班充電一回即
可交接到下一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為你擠牙膏,所以當認真參予你問題的人發現你一點一滴是放訊息時就會很不高興~~而且還射後不理.....

你 ...

a471 大,是啊目前我們正在測試你說的小便當電腦的可行性喔!
不過我們顯示器就難挑囉,因為不能寬螢幕,不然X光片被拉長影響判讀
所以要方正又不能是直接插110v電的,加上小便當電腦沒有D-Sub Vga接口
都需要透過轉接,目前都是AIO pc壞掉需要更換,電池有合作廠商是不怕
過保就報廢汰新囉

還有,醫院內不是歐妹妹有些都是兩三個孩子媽囉,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a471 大,是啊目前我們正在測試你說的小便當電腦的可行性喔!
不過我們顯示器就難挑囉,因為不能寬螢幕,不然 ...

你們的小便當是哪一種?~~~方便給各型號看看嗎?

像技嘉那些都有DVI或者HDMI輸出介面,唯一缺點是擴充介面不多(礙於體積)
與內部擴充(最多放一顆HD)....

顯示器就不知道了,因為沒涉及醫療領域~~應該最好的方案是HDMI輸入,然後
必須是採用變壓器的電源架構(因為你們必須用外接電源)....

AIO似乎醫院用得很多,但太鳥了~~~維護成本很高,把所有東西塞在一起又得
長時間運作,連螢幕都包在內....

噢~那我碰到的都是妹妹說,阿姨比較少碰到..(只待在護理站發號施令)

网友K:
引用 楼主:
a471 大,是啊目前我們正在測試你說的小便當電腦的可行性喔!
不過我們顯示器就難挑囉,因為不能寬螢幕,不然 ...

建議還是用醫療級電腦,資料隨傳隨到,無線傳輸、耐摔、防水、抗干擾、易攜帶、長時間使用.....用起來像玩具,大概跟現在防水耐摔使用時間長手機感覺差不多。
怕電力不足多設座充,或多備電腦待機抽換,甚至可要求配置電腦電力解決方案。
曾看過台灣倫飛T10L,應該有更先進工業級產品或其他公司醫療級產品,而不是去搞一些不穩定設備。
因本身有一部NB  10D的,到現在還沒掛,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I:
我覺得整篇文章,除文不對題外且於n篇回文方知為Msi出的all in one PC (外接變壓器19V DC)

但是仍然沒有說明型號? 微星的all-in-one也有很多不同類別及型號

建議要嘛更改標題,不然我是覺得這篇文章可以進回收區,因為實在是很嚴重的文不對題

网友:
這問題其實都是請廠商找過來問或是打個電話去請教一下就可以解決了
反正純文字你最常見    網路抓個圖也是只是在規避版歸    草草了事
小型電腦我認為要用特製的不是用現有規格的   醫院有量一定可以談
信賴度是最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a471 大,是啊目前我們正在測試你說的小便當電腦的可行性喔!
不過我們顯示器就難挑囉,因為不能寬螢幕,不然 ...

可以用寬螢幕

進去調顯示卡設定,找"等比例放大"

有些螢幕直接可以這樣設定(在螢幕的OSD裡面),通常會被拿來打廣告
顯示的驅動程式有,但新的不知道會不會被這個東西拿掉,需要花時間找

這個問題搞定了,就不用頭痛 4:3 5:4 的螢幕了…

=====================

有些螢幕是變壓器外置,只要DIY就可以解決電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議還是用醫療級電腦,資料隨傳隨到,無線傳輸、耐摔、防水、抗干擾、易攜帶、長時間使用.....用起來像 ...

醫療級電腦的電腦AIO PC我們也有在測試目前就是多方面接洽
不過重點有朽些效能差,解析度不足,院內系統須要1280x1024
但醫療級電腦它只有1280x768部份,其實就多方面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覺得整篇文章,除文不對題外且於n篇回文方知為Msi出的all in one PC (外接變壓器19V DC)

但是仍然沒有說 ...

Ultraman 大我的問題就是想知道這麼算而以,各位版大們都熱心回答囉
如果你覺的文不對題跟小弟說一下自砍也不用在討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寬螢幕

進去調顯示卡設定,找"等比例放大"

windata 大我們就是要實際1:1呈現不能把影像放大
放大就影響x光醫生判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們的小便當是哪一種?~~~方便給各型號看看嗎?

像技嘉那些都有DVI或者HDMI輸出介面,唯一缺點是擴充介面 ...

a471大目前我們先請購一台asus VivoPC VM40B便當pc進來測試,有些
版大好奇我們msi的aio型號,目前有msi aio 2211和2010,它們都是變壓器
19v變器都是通用的,msi aio 2010比較耗電高負載可衝破8A,廠商都說
很誇張,電池軔體都要特別處理,不然電池容易跳保護

网友L:
引用 楼主:
windata 大我們就是要實際1:1呈現不能把影像放大
放大就影響x光醫生判讀

我覺得你可能對"等比例放大"有所誤會
這個功能只是讓16:9 16:10這類螢幕的左右廢掉,直接黑掉
用寬螢幕,設定 800x600 的解析度,會變肥
若開這功能,會把左右切掉,比例不走鐘

話說…接寬螢幕比例會不對,可能是顯卡驅動程式或作業系統或解析度沒選對
需要花點時間探討,有興趣另外開帖討論吧,在同一帖太亂了 XD

网友J:
引用 楼主:
a471大目前我們先請購一台asus VivoPC VM40B便當pc進來測試,有些
版大好奇我們msi的aio型號,目前有msi ai ...

這型號好老~~2013年的產品,醫院要走在尖端科技前端~~

最近出了很多便當電腦,有的用ATOM處理器這類泛SOC架構的,有的是採用筆電
CPU架構的(等同沒螢幕的筆電),有的是直接用桌上型處理器的架構...

只要貴院先自己找出符合各單位使用需求的硬體規格,再開規格標就會有一堆廠商
順著你們頭摸了......

上回我看一個護理師挺著大肚子推藥車,她車上的電腦是傳統的LCD主機沒看見,
似乎整合在藥車內,最底端是電力系統。執行一趟任務(一個走廊)回護理站就找插
頭了........後來我跟她聊的時候她說電腦本身就很笨重了,更別說滿載點滴輸液時..

只有另一台是電腦故障,改以NB替代~~反而輕巧些

當時我就有一個念頭LED背光的LCD配上NUC多好,主機還能裝在螢幕掛壁孔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這型號好老~~2013年的產品,醫院要走在尖端科技前端~~

最近出了很多便當電腦,有的用ATOM處理器這類泛SO ...

換個想法...

1. 要輕巧
2. 要省電

平板 應該是最適合的(放在推藥車,就不應太笨重才對...)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換個想法...

1. 要輕巧

平板或許不適合,因為..
1.護理師需要用她藥車電腦打護理資料,我之前看的是一把高腳椅配上鍵盤滑鼠..
2.輕巧是指減輕藥車淨重,因為除了資訊裝備還得裝點滴輸液等護理裝備,她們倒
不至於拿著到處跑.....
3.系統效能,我是沒親自了解過他們跑哪些軟體,但系統當時看是XP....只要系統
效能能夠負荷所需,倒也不必用效能過剩的系統。除非他們要玩俠盜獵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覺得你可能對"等比例放大"有所誤會
這個功能只是讓16:9 16:10這類螢幕的左右廢掉,直接黑掉
用寬螢幕, ...

你說的這個功能我倒是沒有特別去注意過,不過我們使用者
很搞怪它就會問你為何兩邊為何黑黑的,我不要這樣

所以為了不要多事就找正規的它們不覺的奇怪就不會一直說有的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個想法...

1. 要輕巧

嗯!是啊~目前醫師查房就是拿ipad查囉!

護理師因共用性容易失竊,另一方面要做的事太多容易碰撞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平板或許不適合,因為..
1.護理師需要用她藥車電腦打護理資料,我之前看的是一把高腳椅配上鍵盤滑鼠..
2. ...

不知道跑啥軟體+1

不然就 Raspberry Pi B2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個功能我倒是沒有特別去注意過,不過我們使用者
很搞怪它就會問你為何兩邊為何黑黑的,我不要這樣

這功能其實是針對打遊戲用的,大部份可設定執行某特定軟體跑"全螢幕模式"才會這樣
一般桌面環境兩邊不會黑掉

使用者會問,而你不想回答
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多熱血還是會噴完的
那還是把少一事的時間拿去找 4:3 / 5:4 的螢幕唄~

楼主:
之前大家想想看看醫療用的電池,貼上來給大家看看
這一顆是一代的跟現在二代長的差不多只有差一個開關及是不是鋰鐵電池組而以
容量約15000mAH 19v直流輸出,它可透過軟體調整輸出電壓,12v-24v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這功能其實是針對打遊戲用的,大部份可設定執行某特定軟體跑"全螢幕模式"才會這樣
一般桌面環境兩邊不會 ...

有時也不是不想回答,回答了它們還會跟你"灰"(台語)
你就會很無力,你就會想如你說的拿時間找顯示器比較實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跑啥軟體+1

不然就 Raspberry Pi B2

香蕉派似乎很不錯~~我都很心動

拿來看看網頁逛逛論壇筆文書機省電~非必要
就不開主機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時也不是不想回答,回答了它們還會跟你"灰"(台語)
你就會很無力,你就會想如你說的拿時間找顯示器比較實 ...

因為他怕被告啊~~~~~

要是片子沒看清楚誤診,萬一人切開來看正常~~或者是建檢完
說沒事幾年後掛了,上法院賠都賠不完了~~~所以他們穿白袍
的很計較.....

你們醫院的電腦主機內會有很多灰塵嗎?~~
也有電容鼓包漏液的嗎?
上回我看一台也會ㄝ~~~很誇張,室內溫度都很低居然居然還
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為他怕被告啊~~~~~

要是片子沒看清楚誤診,萬一人切開來看正常~~或者是建檢完

a471 大你這麼說也是對啦,不過通常都是"出事"才說你電腦問題
會跟你灰都是專科護理師或護理師,除非那醫師大牌才會跟你機車

醫院電腦通常拿回去保養都是用"恐不勒沙"(空壓機)吹像火山爆發
你說灰塵多不多呢?外面溫度低但電腦都塞桌下或櫃子內你說不爆容嗎?

网友J:
引用 楼主:
a471 大你這麼說也是對啦,不過通常都是"出事"才說你電腦問題
會跟你灰都是專科護理師或護理師,除非那醫師 ...

我上回看的那台都還挺乾淨的,但ACER主機板上CPU PWM供電都爆電容了....

醫院用來看片子的顯示器都不是"醫療級"很貴的那種??

网友M:
電池規格的標定一般有兩種,一種是AH為單位,一種是以瓦數為單位,但都與放電時間率有關係,這才是最重要的及規格有沒有虛標有關係,放電時間率改變標示容量大小就差很多,以AH容量單位來說,從二十幾年前的規格以5小時放電率來標示,現在都看到用20小時放電率來標示了,容量胖了不少,以下附上台灣神戶電池的兩種不同標示規格及用途的資料,裡面分別有定電流或定瓦數的放電時間,負載不同放電時間並不是成線性比例,所以並不是簡單計算可得,還是要看電池的資料來參考比較有依據。在容量規格上有寫上他的放電時間率,可以比對到它下方的放電表格。

657.2 KB, 下載次數: 5

896.78 KB, 下載次數: 3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回看的那台都還挺乾淨的,但ACER主機板上CPU PWM供電都爆電容了....

醫院用來看片子的顯示器都不是" ...

現在醫院都改一般的顯示器囉,以前我們有用realsyc就一台三萬
廠商還會來做定期亮度檢測,因健保因素醫院不賺錢東西就越來越爛
連藥也是囉

楼主:
引用 网友M:
電池規格的標定一般有兩種,一種是AH為單位,一種是以瓦數為單位,但都與放電時間率有關係,這才是最重要的 ...

目前也有幾家在做醫療用電池,其實功能就供電,主要就比誰的電池耐用又供電長
很少看這些報告數據,不不過謝謝你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