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正確編號?

楼主(2015-06-19):
請問哪位先進能告知這顆
上面只有"51C"還是"S1C"...

网友:
是EEPROM嗎??

比較像是 ONsemi 的 LP2951CD         (100 mA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LP2950-D.PDF

楼主:
我確定是eeprom...因為有CPU...PIC16F946...

网友:
>>上面只有"51C"還是"S1C"...

單就5與S的問題,來看...
5與S差異,一個方(直角)一個圓...

看起來是 51C

其他問題就不說了....

网友:
只找到這個類似的,應該不是EEPROM

Voltage Regulator
http://www.dhgate.com/store/prod ... ogic/202505348.html

楼主:
感謝你@@我再測一次@@

网友:
只有8支腳,畫一下電路或許就可以知道是哪類的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