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Canon 副廠 LP-E6 多功能電池充電器

楼主(2015-06-19):
這台的功能很特別,
1.可用行動電源 (5v, MAX :1A) 去充相機電池 (8.7V)
2.也可以用相機電池, 作行動電源, 提供 USB 5V (600mAh~1200mAh)
3.本身有內建變壓器, 可充相機電池 (600mAh), 亦可提供 USB 5V (600mAh)
因為內部用料跟焊接品質(用錫很少)實在難以接受
故拆開換掉電容, 及加強焊接
以下為拆解圖片

01.主體本身可換載台, 以便通用各種廠牌
02.交流電源輸入端為旋轉式, 可節省空間及少帶一條線, 輸入電壓為 100~240v
03.主機板正面, 其中 LM2576-5.0 就是用來轉換成 USB 5V,
這棵為 step down 降壓, 效率比線性好一點,
圖中, Micro USB 為 input 5V, USB 母座為 output 5V
04.主機板背面

使用心得 : 充相機電池過程中, 機體溫度稍高, 但整體上為了貪圖方便, 也就沒什麼好抱怨的

報告完畢 ~

网友A:
看起來還不錯,不算是劣質品。我會把電容一併換成固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還不錯,不算是劣質品。我會把電容一併換成固態電容。

如果空間允許, 我也比較喜愛換上固態的

网友B:
110V 轉5V的電路好像很簡單,一個電晶體和一個光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 轉5V的電路好像很簡單,一個電晶體和一個光偶?

電路我不是很了解, 但他的確很簡單

网友C:
pmerw 大:

" 機體溫度稍高",發熱點加散熱板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erw 大:

" 機體溫度稍高",發熱點加散熱板改善

大部分都是 SMD 元件, 空間有限, 有點難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 轉5V的電路好像很簡單,一個電晶體和一個光偶?

傳統的RCC電路架構...

不使用時要記得拔開插頭, 待機相當耗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