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康德利一對一分離定頻冷氣機改冰水送風機主機板

楼主(2015-06-20):
冷氣機型︰康德利一對一分離定頻冷氣機(室外機供電)6300Kcal
使用電壓︰單相220V
使用坪數︰8坪內
台電供電︰3相4線 220V/380V (冷氣直接接 R相+N相=220V)
故障原因︰原有控制器無法準確偵測室溫去關閉壓縮機,設定30度室內溫度降為23~24度,以更換感知器無效,手頭上剛好有以前裝冰水送風機留下全新的公板主機板得意DEI-708F冰水送風機專用主機板,架梯子爬上去冷氣機看一下線路似乎可以延用,原本控制冰水閥變成去控制壓縮機繼電器,冒險安裝下去測試安裝後功能均正常,不知道這樣用會不會有安全疑慮及後遺症,有請各位專家們指教。

得意冰水空調送風機公板主機板
安裝完成後照片
安裝後面板功能控制均正常溫度也可以正常控制
舊的主機板先放一旁

网友:
原本控制冰水閥的接點~變成去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
這樣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很活用的方式~恭喜完修!

网友:
原則上是沒問題,要注意的是壓縮機延遲啟動保護機制,得意某些機種可以設定壓縮機啟動保護時間,如果純送風機用的控制器可能沒有。

楼主:
to ysc
原有室內機主機板也無壓縮機延遲起動保護功能

但我測試不經過室內機主機板直接強制啟動壓縮機可以馬上運轉
但是如果斷開未達1分鐘再次重新強制啟動則不會馬上運轉需等在一下壓縮機才會啟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斷開未達1分鐘再次重新強制啟動則不會馬上運轉需等在一下壓縮機才會啟動

最好確認壓縮機啟動迴路是否有防止短時間再啟動功能,若沒有的話您強制測試,很可能是過電流導致保護器跳脫導致延後啟動,長時間下來對壓縮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確認壓縮機啟動迴路是否有防止短時間再啟動功能,若沒有的話您強制測試,很可能是過電流導致保護器跳 ...

有打電話給廠商確認室外機

1.市電斷電重新送電5分鐘保護
2.壓縮機延遲10秒啟動保護

為了保護壓縮機我也把得意公板上面的3分鐘保護的JP斷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打電話給廠商確認室外機

1.市電斷電重新送電5分鐘保護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得意這個間歇送風模式很好用,辦公室的冰水空調系統,各房間送風機冰水閥幾乎壞光光,後來乾脆不控制冰水閥,將冰水閥弄在永遠打開狀態,控制器面板設定成間歇送風模式,室溫一樣可以控制得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