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龍開飲機TE-812 DIY檢修失敗,但送修沒收費...

楼主(2015-06-20):
這篇算是自行檢修失敗,但送回原廠修理沒收費的案例...
反正DIY主要是為了省錢,若回原廠送修不收費,不用DIY更好啦!

因我家過去用幾台東龍開飲機大多6-8年以後才故障,算蠻耐用!
曾買過其他品牌(晶工)約1000元的開飲機,用沒1年就故障,保固期內送修好了,但沒幾個月過保再度故障,就把它報廢掉!
所以約7-9年前改買這台2005年出廠"較新的"東龍TE-812  (今年2015,已出廠10年)

東龍開飲機TE-812 初期症狀是約每1.2-1.5小時就會煮沸一次(正常應4-6hr煮沸一次)
拆殼看是不是溫度開關沒感應到溫度,就在限溫110度c的溫度開關塗了點導熱膏。
但110度C溫度開關只能停止煮沸,沒法控制溫度降到多少才開始煮開水,不太可能是這問題...<--塗導熱膏算做白工
另外一個温度開關是NGT  #03 , A87 03PN ,應該是控制何時加熱的。

後來又想到.....可能是沒有50W 約0.4A的保溫迴路異常沒法保溫,
就用勾表量保溫時的電流只有0.01A左右,看來只電路板通電,可確定是保溫加熱迴路未供電! <--零件難買
因零件難買,但照樣可以煮沸,只是煮沸頻率多了點,就將就點用...後來連煮沸都沒辦法,就只好送修了!

送修:
東龍開飲機TE-812新機約2.5千元,若送修只要幾百元還能接受,
也先計算自己開車送到位於豐原的東龍的距離,
送修1趟+返家共2趟,但修好取件又共2趟,總共要4趟,...哇咧.....除非順路,否則連油錢都划不來...
而當初東龍開飲機TE-812是在家樂福買的,所以就交由家樂福代送,若需收費先報價,
大約等了3個星期才收到家樂福通知可取貨,但不用收費,所以也沒有報價。
回原廠不但加熱/保溫功能修好了,且原本用久已裂開的淡藍色頂蓋,和熱膽的矽膠圈也換新的了..

補充內容 (2015-6-21 12:35 AM):
曾發生熱水出水開關偷漏水。拆開發現是水開關止水矽膠套內裡不鏽鋼彈簧斷掉,建議向原廠告知型號買水開關,五金行賣的塑膠料很差,用久容易粉化。

補充內容 (2015-6-21 12:39 AM):
現在家樂福似乎已沒賣東龍的開飲機,在家樂福送修時有先告知若無法代送就要自行取回。(其他的量販店也未必有賣東龍開飲機)

网友:
揪感心。

按個讚。

网友A:
做賠本生意?

耗材也該收費啊~

网友:
東龍的確不錯,住家管委會之前使用其他廠牌經常故障,後來我建議改買東龍品牌,至今已經6年了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賠本生意?

耗材也該收費啊~

開飲機的技術門檻不高, 競爭也是非常激烈.

若攤開零件成本計算, 扣除幾個核心組件外其實價格都不高,
保修一次的耗材總花費我相信遠低於檢修員的維修工時費用;
廠商願意這樣做就表示其有心在打造品牌形象與價值.

网友B:
如果這叫做"賠本生意"...就未免太短視近利了.....

今天換做您是當事人的話...相信以後會成為"東龍"的忠實愛用者...

這是生意人的一種行銷手法....放長線釣大魚....

相信大家都不願讓所購買的電器用品成為"電器孤兒"....

畢竟會(動手)修理家電的人...少之又少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這叫做"賠本生意"...就未免太短視近利了.....

今天換做您是當事人的話...相信以後會成為"東龍"的忠實 ...

我家N年前就有買東龍的開飲機,
在修理這台之前,也有一台用了6-8年更舊的東龍開飲機也曾送修過,但我父母是交由電器行送修,收費100元。
一般就算找"非原廠"修理只收100元也是很佛心了!

也可能是電器行交由東龍維修沒收費,而電器行就收100元運費+服務費??
代送修跑這幾趟只收100元算合理價,但也可能N年前"過保"送東龍修理就不用收費?

過去東龍開飲機算很普遍,
但現在東龍開飲機在各大通路家樂福、大潤發、大買家...都沒賣...就很難買到了!

PS. 我家這台送修時,熱膽的矽膠圈還算正常,而一般原廠服務站矽膠圈賣約50-100元,
這次送東龍修理除了把保溫加熱、高溫加熱修理好,連矽膠圈、塑膠頂蓋換新也都沒收費,出乎我意料之外..
基本上,若打電話來報價,我也是要換這些東東...大概東龍在拚口碑吧?

网友C:
我家也有一台!
比晶工還耐用是真的!只是出水開關有時候會漏....手動向上撥幾下又好了

网友A:
我家的東龍電熱水瓶出水馬達故障服務站不外賣,自己送修收費一百五~~後來由於太遠
交由當初購買的電器行處理,對方也是說服務站不外賣零件。於是他代送~原本講250後
來我猜大概路程太遠了...(都可以去P里長伯那聊天了)電器行又多要一百元....等同材料
150+車馬費200.....

假如廠商這麼好心那應該外賣耗材給經銷的電器行啊,幹嘛抓死死玩死客人和店家..

他沒收錢是因為F大賣場代送,看著F賣場的面子上LP抓著吞下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東龍電熱水瓶出水馬達故障服務站不外賣,自己送修收費一百五~~後來由於太遠
交由當初購買的電器行處 ...

這要分成幾件事來說

1. 很多廠商的服務站不外賣零件是顧慮到保修跟相關法律問題:
自己動手後廠商要不要保固? 如沒弄好引起一些事故誰來負責?? 再說經銷商也不一定有維修的能力.
小廠沒什麼本錢陪著寫律師函或跑跑法院...

2. 很多經銷電器行代送原廠維修會酌收服務費, 只要價格合理是可以接受的.

3. 廠商一般在保固內換修不用錢, 保固外就是檢修費+零件費!
但這只是原則, 有些就廠商就是完全照做沒協調空間 (像HP送修筆電);
也有些公司有較多的彈性跟企圖 (畢竟檢修員的維修工時費用一般都遠高於零件費).

4. A大說到重點, 透過大賣場真的會有很多優勢.
以前公司曾跟大賣場合作過一期, 合約中就有期間內直接新品替換, 期間外退修品都要整新交回的條文.
還有在產品停售後要擔負幾年的保固責任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要分成幾件事來說

1. 很多廠商的服務站不外賣零件是顧慮到保修跟相關法律問題:

1.廠商不賣給一邊消費者可以理解,難道開電器行的都是外行人?都沒維修能力?
非得一把抓回服務站搞?...

2.就代送跑退費嘛~~當初就是認為路程太遠所以懶得跑給電器行賺,沒想到他
卻說"我也拿不到那出水馬達",所以他也只能代送........結果也是太遠他當初開
價太低硬是多要一點...

4.如果大賣廠有這種帝王條款跟大賣廠買東西的好處是可以仗勢享優惠.....對消費者有利
不然我也想要換個出水馬達順便幫我更換掉上蓋密封圈~~結果對方連問都沒問是否順便
換新多收XX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廠商不賣給一邊消費者可以理解,難道開電器行的都是外行人?都沒維修能力?
非得一把抓回服務站搞?...

1.廠商不賣給一邊消費者可以理解,難道開電器行的都是外行人?都沒維修能力?
非得一把抓回服務站搞?...

個人經驗
  現在有很多小型電器行,真的都是本身只會賣不會修,若客人不想找原廠,只能四處找外包(個人)來處理,維修品質好壞真的難以控管。
  所以原廠顧及服務品質與風險管理,這個我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一台!
比晶工還耐用是真的!只是出水開關有時候會漏....手動向上撥幾下又好了

出水開關有時會漏,是因出水開關矽膠套裡的不鏽鋼彈簧斷掉了!
出水開關不難拆,但拆下來之後,要把矽膠套抽起來,才看得到不鏽鋼彈簧。
建議向原廠告知型號買水開關,五金行賣的塑膠料較差,用久容易粉化。

若有報廢機的出水開關,可用相同直徑的金屬棒把軸心抽壓出來,就可把不鏽鋼彈簧替換掉了!
但因為彈簧直徑可能不一樣,還是建議向原廠購買出水開關較好(約50元1個)!
五金賣場也有賣2個1組出水開關冷熱各一100元,
(照片中的就是拆解後,已拿走不鏽鋼彈簧的殘餘部位)

网友:
我覺得有的電器行已開業20~30年比比皆是,有的店家確時技術本位,什麼問題沒遇過,很多人常認為原廠才是有技術有工夫,其實不見得,原廠那些技術士,電器行開好幾年,他可能才剛出生,原廠零件不外賣,都是要自己賺,講好聽的話就是出問題誰負責?說過了,電器行開業好幾年,不曉得他們出生了沒?像國內大廠,國際牌,三洋,聲寶,東元服務站,有這樣買不到零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廠商不賣給一邊消費者可以理解,難道開電器行的都是外行人?都沒維修能力?
非得一把抓回服務站搞?...

蝦毀?!~~~~~這種貨色也能出來開電器行?????

那跟我待門市的時候一位仁兄總共抱了18台不同的電腦來送修的人不就同款了?

那時候櫃檯小姐對他都有映像了,跟我聊起來他會不會是同業不會修轉給我修他
輕輕鬆鬆賺一手"過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