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東西是?

楼主(2015-06-20):
借用 duke83 大  UNI-T UT210E 交/直流勾表開箱與簡單比較
http://bbs.pigoo.com/thread-54405-1-1.html

請問紅色圈起來那個東西名稱叫?

网友:
叫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
俺理解就是变个倍数小仪表测大电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e4LHFjwfg_frgTxjuq_

楼主:
買了一個鉤表
卻不會用,以為把一整條線鉤下去就會有數值出來
結果沒有數值出來,還以為是壞掉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了一個鉤表
卻不會用,以為把一整條線鉤下去就會有數值出來
結果沒有數值出來,還以為是壞掉

是不是量測的數值與勾錶的精度有關?
話說日本 H 品牌開頭的勾錶有的都要上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量測的數值與勾錶的精度有關?
話說日本 H 品牌開頭的勾錶有的都要上萬.... ...

不是啦.就......兩條電線要分開咩

整個勾上去是没有數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一個鉤表
卻不會用,以為把一整條線鉤下去就會有數值出來
結果沒有數值出來,還以為是壞掉

整條線鉤下去,磁場等於0,數值從裡出來?
google : 鉤錶原理,鉤錶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啦.就......兩條電線要分開咩

整個勾上去是没有數值的

我第一次使用勾錶就是這樣的說....見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一個鉤表
卻不會用,以為把一整條線鉤下去就會有數值出來
結果沒有數值出來,還以為是壞掉

LN 太近了   距離要有15CM

网友:
是 中性線跟火線的距離      兩線要夠遠  不然磁場會干擾甚至是抵銷      出來的值會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