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DK-37畫面閃爍

楼主(2015-06-20):
日前有更換電源板電容和高壓板,但目前又開始閃爍,拆開蓋板看是背光再閃,也不會跳保護關機.之後做下列量測,可以提供往哪裡查嗎

給高壓板電源

給高壓板電源

高壓板電源連接上去

高壓板電源連接上去

主板手摸ic很燙

主板手摸ic很燙

网友:
用指針電表去追蹤和背光同時閃動的變化來自那裏。

网友:
電源板24V輸出不足或不穩會造成背光閃爍~~~參考看看

网友A:
電 源版不良.伸壓不足.測 大電容.應385V左右

网友B:
不要被主板誤導禾聯DK-37都是死在電源板設計稍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 源版不良.伸壓不足.測 大電容.應385V左右

量測後,使用1000v檔電壓3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 源版不良.伸壓不足.測 大電容.應385V左右

用1000v檔,量測3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被主板誤導禾聯DK-37都是死在電源板設計稍嫌不足

方便建議從哪查修嗎?

网友:
電源板怪怪的喔, 壓降太大了些

1#照片一空載輸出只有23.7V
1#照片二高壓板接上剩23.0V

量一下功耗, 看是電源板有問題還是燈管高壓板吃電太重

网友:
我認為問題在電原版喔....抓不到就換板也是一種完修的路徑

网友:
查昇壓部分元件.320V太低

楼主:
請教這樣主板問題大嗎?
目前有更換過零件
1.電源板電容
2.電源板光耦合
3.按鍵板按鍵
4.換高壓板

電源板電壓量測出來,看不出哪裡有異常

電源板電壓量測出來,看不出哪裡有異常

按鍵板也有5V,但無法開啟畫面

按鍵板也有5V,但無法開啟畫面

按鍵按下去也正常,按鍵有更換過

按鍵按下去也正常,按鍵有更換過

規格450V150uF

規格450V150u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這樣主板問題大嗎?
目前有更換過零件
1.電源板電容

我和前面幾位前輩的看法一樣耶,應該是電源板出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前面幾位前輩的看法一樣耶,應該是電源板出狀況了

那方便給個指示嗎?該有電壓都有了

网友:
電 源版昇 壓太低最少要380V以上 太低背光一定會閃 查昇壓元件 U101 R119 R120 R121

网友:
修電源版 記得要放電 不然越修越糟 加油

网友:
小電解電容作怪吧!

网友:
這塊電源板.
24v的光耦合跟TL431有上強力膠.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