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I山水 22吋光碟式液晶電視(SED-2201) 待機紅燈不開機

楼主(2015-06-20):
品牌:山水
尺寸:22吋
型號:SED-2201
故障狀況:待機紅燈,按鍵和遙控器皆不開機
回收場撿來的,面板完好無破,面板型號:T215S00-L02,版號:01
拆開後目測無電容爆漿,更換可疑電容數顆後測試電源板輸出都正常,很硬不好修。MCU上散熱片拆不了黏很緊。
各點量測電壓如下圖,按下開關後DVD光碟機馬達會轉一下,其他啥反應都沒有。推測有可能是BIOS掛掉要重寫程序。
我真的沒步了,請問版上大老們維修的方向,感謝。

背板上規格

內部構造

Keypad

電源板量測輸出電壓都正常

主板

主板背面

電壓量測都有

紅外線接收與待機燈號,有5V

元件型號

网友A:
双十屏,解析度不錯歐,修好就賺到了。
待機時有5V及12V,可能不正常,把電源排線PWON的PIN抽掉,看是否恢復只有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十屏,解析度不錯歐,修好就賺到了。
待機時有5V及12V,可能不正常,把電源排線PWON的PIN抽掉,看是否恢 ...

感謝回覆,待機時由左至右ADJ有4V,PB-ON有0.05V,12V有11.85V,PB-ON有0.05V,ADJ有0V
按壓開關鈕後電壓無變化,拉掉電源板上PB-ON的線後,量測電壓仍相同。
這電源板真的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待機時由左至右ADJ有4V,PB-ON有0.05V,12V有11.85V,PB-ON有0.05V,ADJ有0V
按壓開關鈕後電 ...

抱歉,昨天沒看仔細,這片主板好像是12V待機。
維修方向是一樣的,先查供電,板上有12V及5V,所以查修重點在線性穩壓及與供電有關的MOS管。
祝您早日完修。

PS:正常開機時PB-ON應該有3V左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昨天沒看仔細,這片主板好像是12V待機。
維修方向是一樣的,先查供電,板上有12V及5V,所以查修重 ...

感謝回覆,上方圖片右邊PB-ON,ADJ,GND請忽略。那個原本就沒接線,應該是維修用腳位。
另外找了塊顯示器的好的電源板接上電後,直接輸入12V和5V,開關在電源板上。
紅燈不恆亮了,改為閃爍。
另外面板上沒製造商和品牌標示。

楼主:
在沒屋頂找到有人賣主板了,這主板520-6m181eus-AA1B和西屋LC-32T3A同型,但西屋沒提供內建DVD的功能。
"西屋LC-32T3A 520-6M181EUS-AA10保證良品94"
但賣750太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上方圖片右邊PB-ON,ADJ,GND請忽略。那個原本就沒接線,應該是維修用腳位。
另外找了塊顯示器 ...

5V不要接,除非有把握,電源一定要從POWER插座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