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發泡劑的隔熱效果

楼主(2015-06-21):
一般的行動保溫冰箱
內部是長這樣
小弟有三個不同大小的行動保溫冰箱,平常露營放滿後冰塊約可保持近二天,
整個冰箱都壓過,隔層是採中空來斷熱,當然不可能是真空的,
於是在賣場買了下圖這東西,小弟在想,
如果在外殻打小孔,用軟管把發泡劑都注進去,
再封起來,斷熱的保溫效果會更好嗎?
有沒有那位前輩對這有研究或試過的,可否提供你的見解,謝謝。

网友:
煉大:

"當然不可能是真空的",
試試就知道,冷凍行打造冰庫也是用發泡劑隔熱

楼主:
感謝,我來擺冰塊測時間好了,做個術前術後的比較。

网友A:
練心大
不要這樣動手術效果有限~發泡空間有限
最簡單的方式是在冰桶內再放置一個保麗龍箱放冰淇淋的那一種~效果不錯喔!

网友B:
當你將外殼打個洞時,真空效果已完全破壞(比沒打洞時更糟),此時將發泡劑注入,你有辦法將每個空間都填滿發泡劑,而不會有空氣殘存嗎 ?

發泡劑太少空氣無法排出,空氣會傳導溫度,影響保溫效果,發泡劑太多保溫箱會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練心大
不要這樣動手術效果有限~發泡空間有限
最簡單的方式是在冰桶內再放置一個保麗龍箱放冰淇淋的那一種~ ...

放保利龍箱我有看過,
主要是我們露營常都20多人出遊...
冰桶的空間真的是愈多愈好,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你將外殼打個洞時,真空效果已完全破壞(比沒打洞時更糟),此時將發泡劑注入,你有辦法將每個空間都填滿發泡 ...

塑膠冰箱沒有真空的問題.....不到那個等級,
只是用空氣為間隔斷熱,
小弟的想法是先用軟管伸進最內部,
再由內一點一點的把發泡劑劑劑注進去,
如此一點一點的儘量把空間填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6611&pid=565248

可以注這種東東嗎? ...

這種吸水粉末我有一瓶.....
如果吸滿了....光移動冰箱應該可以練體能了,
很可怕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即然都想了,
我就做看看,當然前題是先拿最便宜的那個來測試,才不會太心疼,
搞好再PO上來跟各位研究看看。

网友D:
有些厚度的保麗龍板仔細裁切再黏合會比較好
經驗上...
在行動保溫箱外殻打小孔,用軟管把發泡劑灌注進去....
問題1:厚薄難均勻
      2:量難控制
      3:發泡時間難控制...有時已經12小時以上了,內部還在發泡釋放壓力
      4:行動保溫箱變形率約85%左右
      5:不成功變成仁的機率須大...
小弟不才...以前的經驗變成仁.....
祝福樓主實驗成功...加油!!!

楼主:
結果,完全失敗,跟想的不一樣,
當第一份300克的冰塊完全溶化時花了4個半小時,
開始鑽第一個孔後出現保利龍碎塊,
於是想辦法把內外二層殻分離....
嗯是完整包覆保利龍,跟用手壓的感覺差很多,
手壓時以為內部是空的,所以重新組回去了......

..
不死心,我還有很多致冷片跟大散熱塊......
露營區有供電就可以保持溫度......
再來搞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厚度的保麗龍板仔細裁切再黏合會比較好
經驗上...
在行動保溫箱外殻打小孔,用軟管把發泡劑灌注進去... ...

打發泡劑要有加壓設備才可以不讓箱體變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完全失敗,跟想的不一樣,
當第一份300克的冰塊完全溶化時花了4個半小時,
開始鑽第一個孔後出現保利 ...

http://24h.pchome.com.tw/prod/DEAD4F-A90064LTW

你要不要考慮這個阿